请教关于EMI测试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3-01-20):
   请教EMI测试的问题。

   最近在做一款直发器产品:要求用双向晶闸管控制PTC半波加热。之前有做过这类的产品,EMI测试也通过了认证。这次方案特别之处是要求半波加热,即例如正半波开启晶闸管,负半波截止。按照我以前的经验,这样的话会对EMI测试有较大影响。

   请教有处理过这类问题的高手!

网友A:
EMI问题可以采用隔离及滤波的方式进行处理

网友A:
这种方式工作产生的谐波比较多,应采用滤波电路进行处理

网友A:
使用滤波器时保证其可靠接地,才能起到作用,一般是整个外壳都贴在地面上

网友B:
用仿真软件先设计一个低通滤波器,然后再用器件搭个环境验证一下就ok了,现在很多的低端示波器也带FFT了。用这个功能很快能将这个滤波器设计出来。

网友A:
安装一个EMI滤波器就应该没有问题了

网友B:
安装EMI滤波器不一定行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安装EMI滤波器不一定行哦

是一种有效的方式,还需要注意配线,输入输出不能进行交叉

楼主:
现在在电源输入端并入了一个104电容,用示波器看起来看起来似乎没什么问题,没实际测试EMI。

之前全波加热的那款,我是没加这个滤波电容的,现在成本增加了点

网友B(2013-02-19):
直接并104的电容可能有问题,看看104电容的温度高不高,建议串个几百欧的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在电源输入端并入了一个104电容,用示波器看起来看起来似乎没什么问题,没实际测试EMI。

之前全波加热 ...

仅仅采用电容滤波的效果可能不明显,可以采用阻容滤波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