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51] LAN与LBN软件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1-20):
现在做的一个东西,当时是采用LAN的芯片,BSP也是采用的库函数的方式。
这次换了个供应商,结果发过来的是LBN的,发现程序烧进去,RST会不停复位,有时候偶尔会正常运行一会,
但是又会接着复位。

大家帮忙解决下啊。
谢谢了

网友A:
软件要换新的库去处理。新唐升级IC有点随意,增加了功能也把一些认为是不好的设计也修改了。造成不兼容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要换新的库去处理。新唐升级IC有点随意,增加了功能也把一些认为是不好的设计也修改了。造成不兼容似的 ...

因为我以前是用库函数的库,我看了下,现在最新的是直接写寄存器的库。
如果我要更新的话,那工作量就大很多了。。。

网友B(2013-02-20):
我最近也要用这款芯片开发产品,应该自己不用库直接操作寄存器就不会出现楼主这种情况吧

网友C(2013-04-29):
引用 网友A:
软件要换新的库去处理。新唐升级IC有点随意,增加了功能也把一些认为是不好的设计也修改了。造成不兼容似的 ...

您好!当前我发现P00~P03在DATASHEET上是无法配置成RX,TX的,但是在sys.h中有下面的内容
/**************************************************************************//**
* @file     SYS.h
* @version  V2.1
* $Revision: 11 $
* $Date: 12/08/10 3:12p $
* @brief    M051 Series Global Control and Clock Control Driver Header File
*
* @note
* Copyright (C) 2011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fndef __SYS_H__
#define __SYS_H__

#include "M051Series.h"

#define SYS_MFP_P00_GPIO    0x00000000UL /*!< P0_MFP pin 0 setting for GPIO */
#define SYS_MFP_P00_AD0     0x00000001UL /*!< P0_MFP pin 0 setting for AD0  */
#define SYS_MFP_P00_CTS1    0x00000100UL /*!< P0_MFP pin 0 setting for CTS1 */
#define SYS_MFP_P00_TXD1    0x00000101UL /*!< P0_MFP pin 0 setting for TXD1 */
#define SYS_MFP_P00_Msk     0x01000101UL /*!< P0_MFP pin 0 mask             */

#define SYS_MFP_P01_GPIO    0x00000000UL /*!< P0_MFP pin 1 setting for GPIO */
#define SYS_MFP_P01_AD1     0x00000002UL /*!< P0_MFP pin 1 setting for AD1  */
#define SYS_MFP_P01_RTS1    0x00000200UL /*!< P0_MFP pin 1 setting for RTS1 */
#define SYS_MFP_P01_RXD1    0x00000202UL /*!< P0_MFP pin 1 setting for RXD1 */
#define SYS_MFP_P01_Msk     0x02000202UL /*!< P0_MFP pin 1 mask             */

#define SYS_MFP_P02_GPIO    0x00000000UL /*!< P0_MFP pin 2 setting for GPIO */
#define SYS_MFP_P02_AD2     0x00000004UL /*!< P0_MFP pin 2 setting for AD2  */
#define SYS_MFP_P02_CTS0    0x00000400UL /*!< P0_MFP pin 2 setting for CTS0 */
#define SYS_MFP_P02_TXD0    0x00000404UL /*!< P0_MFP pin 2 setting for TXD0 */
#define SYS_MFP_P02_Msk     0x00000404UL /*!< P0_MFP pin 2 mask             */

#define SYS_MFP_P03_GPIO    0x00000000UL /*!< P0_MFP pin 3 setting for GPIO */
#define SYS_MFP_P03_AD3     0x00000008UL /*!< P0_MFP pin 3 setting for AD3  */
#define SYS_MFP_P03_RTS0    0x00000800UL /*!< P0_MFP pin 3 setting for RTS0 */
#define SYS_MFP_P03_RXD0    0x00000808UL /*!< P0_MFP pin 3 setting for RXD0 */
#define SYS_MFP_P03_Msk     0x00000808UL /*!< P0_MFP pin 3 mask             */
请问能配置p00~p03为UART吗?

网友C:
我忘了留联系方式了,我的QQ:52753822,我的手机13656191534,希望得到您的回复!谢谢!

网友A:
不知道 怎么回复你。反正新唐 加了些内容到BN里了。不管你用寄存器还是用BSP,都 需要更新。兼容性不是很好。BN也快停产了。手册上我看到的是CN,DN版本了。我也郁闷。

网友D:
等新唐的芯片成熟稳定了再用吧。

网友E(2013-05-30):
RST会不停复位,是硬件故障造成,一个要修改的地方就是PLL,原来是6位,现在改成了7位,所以一般第一步就死在PLL了。

网友A:
永远在发展中,等 成熟 了估计又很快 被 淘汰了。永远等不来。

网友A:
新的库,与寄存器操作差不多的效率和密度。非要强调寄存器的话,一样要修改。另外,新唐的手册也有一些BUG。

网友F:
我用M0从不使用厂家的库。

网友A:
我从来 都 用厂家的库。

网友G(2014-12-03):
引用 网友F:
我用M0从不使用厂家的库。

我也不用厂家的库函数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也不用厂家的库函数

不用厂家的库,你是自己对着手册写寄存器的地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