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局变量能不能在定义时初始化?

楼主(2013-01-20):
比如我现在定义全局变量:
int a=10;
这个初始化值10,如果我是把程序load到ram中,a的确是10,但如果我把程序烧写到falsh中去,则a的值没有被初始化。
我现在都是在main函数的开始加上一段给全局变量赋值的代码来初始化其值,可以有办法在定义时初始化全局变量值吗?

我用的是F2812,CCS3,以及TI标准的那个CMD文件。

网友A:
那就把初始化代码放到main函数外面试试   最好贴出代码让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B:
我现在都是在main函数的开始加上一段给全局变量赋值的代码来初始化其值

其实这样做更可靠,而且可移植性好,我都是这么做的。

楼主的问题我是否可以理解为仿真是对的,但烧到flash里去就错了。

网友C:
是的, 完全可以. 而且效率很高
不要担心, 启动代码会从 flash 里面帮你加载相应的值的

楼主:
比如代码:

int a=10;

main()
{
    while(1)
    {
        send(a);
        a++;
    }
}

如果是load,则a是从10开始,但如果烧写到F2812的flash中,从a从0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 完全可以. 而且效率很高
不要担心, 启动代码会从 flash 里面帮你加载相应的值的 ...

如何实现,需要改CMD文件吗,我现在的问题就是没有加载相应的值。

网友C:
我手头的程序测试了一下, 用调速器看完全正常.
不过我的不是 F2812,CCS3 ,  而是 F28035, CCS5.1
还是不大相信会有你的问题.

网友D:
build option里面把run time initialization改成load time initialization

网友E:
设置正确的话,进入main之前,boot代码就会把变量初始化,具体的做法是把flash里面的数据值拷贝到.data s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