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谱仪看个160MHz的滤波器时出现如下怪现象,求解释

楼主(2013-01-20):
从10Hz到140MHz怎么会有是斜的,求解释?这个Fliter在160MHz 处为4dB>3dB,但为什么从10Hz到140MHz怎么会有是斜的?用频谱仪之前我校准过仪器,理论上前面一段应该是平的,在后面掉下来:lol的

网友A:
直通再看看是否平的。
估计是滤波器的带内输入输出阻抗不是50欧姆,不同频率不一样,导致不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通再看看是否平的。
估计是滤波器的带内输入输出阻抗不是50欧姆,不同频率不一样,导致不平。 ...

这个难呀!客服给我们提供一个电路板,但不透露给我们机密文件(也就是PCB原理图),板的信号输入端跟频谱仪的输出端相连,途中经过板上的160MHz filter,   板的另一信号输出端接频谱仪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通再看看是否平的。
估计是滤波器的带内输入输出阻抗不是50欧姆,不同频率不一样,导致不平。 ...

另外Filter镶在板内取不下来

网友B:
如果楼主是LC滤波器,我再作关键点评,其它滤波器就不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通再看看是否平的。
估计是滤波器的带内输入输出阻抗不是50欧姆,不同频率不一样,导致不平。 ...

今天查了下资料,滤波器是SCL135,带内输入输出阻抗是75欧姆,所用频谱仪的是50欧姆(内阻固定死了的,无法选择,只有50欧姆),两者不匹配呀,问下现在我测的数据是不是不太可靠呀?我记得用显波器,显波器的内阻DC 1M和DC 50之间的测试数据是2倍的关系,问下频谱仪的DC50和DC75之间的数据有没什么关联?我新手,求达人指点下迷津呀!

网友A:
那是自然了,连阻抗都不一样,你就开始测试,当然有问题了。
有75-50的阻抗转换器,不过会带入误差或者衰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查了下资料,滤波器是SCL135,带内输入输出阻抗是75欧姆,所用频谱仪的是50欧姆(内阻固定死了的,无 ...

输入输出分别串20欧姆电阻再测下,可能测时损耗大点,但不影响幅-频特性的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自然了,连阻抗都不一样,你就开始测试,当然有问题了。
有75-50的阻抗转换器,不过会带入误差或者衰 ...

你好,我当时用的频谱仪已经停产的Agilent 4395A,阻抗选择不了,转换不了,搞不懂为什么阻抗用了50欧姆为斜的?网上资料说
Agilent 4395A频率范围:10 Hz 至 500 MHz
IF带宽为 10 Hz 时,动态范围为 115 dB
+/-0.05 dB,+/-0.3 度 动态精度
频谱分析
频率范围:10 Hz 至 500 MHz
10 MHz 时,灵敏度为 -145 dBm/Hz
时间选通频谱分析选件(4395A-1D6)
阻抗分析(选件 4395A-010)
频率范围:100 kHz至500 MHz
等效电路分析功能
+/- 40 V 或 +/- 100 mA DC 偏置(选件 4395A-001)

网友A:
滤波器的阻抗是75欧姆,仪器的阻抗是50欧姆。
阻抗不匹配,首先滤波器的带通特性会变。
其次,滤波器假设是理想的LC滤波器,没有损耗,特性阻抗是75,但是直流阻抗是0欧姆。
仪表输出阻抗是50欧姆,负载是50欧姆,假设低频得到1V电压。
随着频率升高,中间的滤波器特性阻抗不是50欧姆,会有反射,负载处得到的信号会衰减一些。

网友A:
对于输出阻抗,中低频段的一般在输出串联一个电阻,比如视频输出,串联75欧姆电阻。
对于高频电阻,不会串联电阻,是电路本身的输出等效阻抗。
因为频率低,放大输出电路的输出阻抗很低,所以串联一个电阻。
选择50或者75欧姆系统阻抗,主要是考虑外部传输线的制作工艺,这个阻抗最合适。
这个你要看看微波书籍,关于传输线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