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DX,IR2136高端其它两个可以自举,就一个不可以自举

楼主(2013-01-20):
请问各位DX,IR2136高端其它两个可以自举,就一个不可以自举,不是电路焊接问题。这个可能是什么问题,请教!

网友:
在PCB里面会不会是在布局连线的时候电容和二极管离引脚太远了啊。我只是新手。。所以。。

网友(2013-04-05):
我之前有遇到一个情况,有一个不能自举是由于电容或者是二极管不能正常工作了,换了一个电容之后就可以了,如果说排除了PCB板本身的问题和周围器件的原因就要开始怀疑2136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