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FPGA设计约束的分类

楼主(2013-01-20):
摘要:本文主要通过一个实例具体介绍ISE中通过编辑UCF文件来对FPGA设计进行约束,主要涉及到的约束包括时钟约束、群组约束、逻辑管脚约束以及物理属性约束。
Xilinx定义了如下几种约束类型:
• “Attributes and Constraints”
• “CPLD Fitter”
• “Grouping Constraints”
• “Logical Constraints”
• “Physical Constraints”
• “Mapping Directives”
• “Placement Constraints”
• “Routing Directives”
• “Synthesis Constraints”
• “Timing Constraints”
• “Configuration Constraints”
通过编译UCF(user constraints file)文件可以完成上述的功能。
还是用实例来讲UCF的语法是如何的。

图1 RTL Schematic
图1 是顶层文件RTL图,左侧一列输入,右侧为输出,这些端口需要分配相应的FPGA管脚。

表1. UCF example
对上面的UCF文件进行一些注释:
该UCF文件主要是完成了管脚的约束、时钟的约束,以及组的约束。
第一、二行:主要定义了时钟以及对应的物理管脚。
第一行,端口pin_sysclk_i 分配到FPGA管脚AD12,并放到了 pin_sysclk_i group中。那如何得知是AD12的管脚呢,请看图2,FPGA管脚AD12 是一个66MHz的外部时钟。FPGA的开发板肯定有电路原理图供你分配外部管脚。

图2,电路原理图
第二行:时钟说明:周期15ns,占空比50%。关键词TIMESPEC(Timing Specifications),即时钟说明。一般的语法是:
TIMESPEC "TSidentifier"=PERIOD "timegroup_name" value [units];
其中TSidentifier用来指定TS(时钟说明)的唯一的名称。
第七行:pin_plx_lholda_o 连接至物理管脚 D17,并配置该管脚电平变化的速率。关键词:SLEW,用来定义电平变化的速率的,一般语法是:
NET "top_level_port_name" SLEW="value";
其中value = {FAST|SLOW|QUIETIO}, QUIETIO仅用在Spartan-3A。
第十行:定义pin_plx_ads_n_i 输入跟时钟的关系。OFFSET IN和OFFSET OUT的约束。OFFSET IN 定义了数据输入的时间和接收数据时钟沿(capture Edge)的关系。
一般的语法是:OFFSET = IN value VALID value BEFORE clock
OFFSET = OUT value VALID value AFTER clock

图3 时序图(OFFSET IN)
例子:
NET "SysCLk" TNM_NET = "SysClk";
TIMESPEC "TS_SysClk" = PERIOD "SysClk" 5 ns HIGH 50%;
OFFSET = IN 5 ns VALID 5 ns BEFORE "SysClk";
上面的定义了基于SysClk的全局OFFSET IN的属性。时序可看图3.

图4 时序图(OFFSET OUT)
例子:
NET "ClkIn" TNM_NET = "ClkIn";
OFFSET = OUT 5 ns AFTER "ClkIn";
上面设置主要是定了了时钟跟数据的时间关系,时序图4。可以看到这时一种全局定义,Data1 和Data2输出时间都受到 OFFSET = OUT 5 ns AFTER "ClkIn" 的约束。如果需要单独定义输出端口的OFFSET OUT的,需要制定相应的NET,可参考表1中的第57行。
第18至49行:pin_plx_lad_io<*> 被归到了名称为LAD的TMN(Timing name),这个可以说是GROUP的约束。这样往往给约束带来方便,不用一个一个的NET 或者INST进行约束。
第50至51行:对TIMEGRP 是LAD进行OFFSET IN和OUT的定义。
在时序约束中,在这里还未提及FROM TO的约束。FROM TO的约束主要是用来两个同步模块之间的时间关系的约束。在这里不做深入的讨论。
至此,基本上把一般的UCF文件的作用进行了注释。
注:一般的时间的约束需要通过静态的时序分析,然后再设定相应PERIOD,OFFSET IN 以及OFFEET OUT等的时间参数。
当然在例子中还没有涉及到区域的约束。下面会试图说一下。
ISE进行综合后会将设计代码生成相应的逻辑网表,然后经过translate过程,转换到Xilinx特定的底层结构和硬件原语,MAP过程就是将映射到具体型号的器件上,最后就是就是布线和布局的操作了。
区域的约束相当于将布局过程中指定特定型号的器件的位置,这完全可以通过FloorPlanner的GUI界面进行设置,用图形界面设置完后,配置信息会放到UCF中,这里只介绍UCF的使用。
例如:
INST "Done" LOC = "SLICE_X32Y163" ; #Done映射为一个寄存器,映射到SLICE_X32Y163的位置上。(32,163)相当于一个坐标,可以用FloorPlanner进行查看。
INST"BRAM4/BU2/U0/blk_mem_generator/valid.cstr/ramloop[0].ram.r/v4_init.ram/TRUE_DP.SINGLE_PRIM.TDP"LOC = "RAMB16_X2Y22" ; #RAM16的一个映射。
又例如,X,Y,Z是对应的是寄存器。现在想把它们放在一个指定的区域中,我可以这样写,
INST “X” AREA_GROUP = reg;
INST “X” AREA_GROUP = reg;
INST “X” AREA_GROUP = reg;
AREA_GROUP reg RANGE = SLICE_X1Y1 :SLICE_X1Y6;
注:如何查看INST中的名称呢?在ISE中 Timing constraints editor中可以查看。
注:NET,LOC,TNM_NET,TIMESPEC,PERIOD,OFFSET,IN,OUT,SLEW,HIGH等都是关键字,UCF文件是大小敏感的,端口名称必须和源代码中的名字一致,且端口名字不能和关键字一样。但是关键字NET是不区分大小写的。
其实上述都是约束的入门的内容,如果要想深入的了解的话,请参考Ref1。

网友A:
感谢支持,欢迎常来啊

网友B:
很好的资料  存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资料  存下了

不错不错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资料  存下了

资料,真的很好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难得好**

是呀是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呀是呀

猴哥给我们分析一下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猴哥给我们分析一下呗

这个已经很清楚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