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某一相 相序问题

楼主(2013-01-20):
,最近也是在做 无刷电机, 用单片机PWM输出控制,相序感觉在霍尔信号为101时出错,电机运转出现卡卡的声音,将这相去掉 效果 好些,而且用的直流电源经常出现限流(电机空载运行)。QQ:853033532

网友A:
相序有错? 还是功率管坏了?

网友B:
超速了吧

楼主:
管子 没问题, 每次 上电后都 测试过,由于相序有问题  速度比较慢,总在某一相 有 一卡一卡的感觉
  能不能发个 实测可用的相序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序有错? 还是功率管坏了?

   您对  电机了解 甚多, 可否 QQ交流。

网友C:
是不是IO不稳定。。可以查看信号源波形,有无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IO不稳定。。可以查看信号源波形,有无干扰。。。。。

我用 逻辑示波器看过的,没什么问题

网友D(2013-02-19):
不知道楼主的电机霍尔是60度还是120度的  我手头有个120度的换相表 前几天测试可用 需要的话QQ   275495029

网友E:
电机的相位表与自身的霍尔安装也有一定的关系,最好就看电机的说明书,
一般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2013-03-30):
我电机 一圈 霍尔顺序为  315462315462  有两次315462 ,还是按照相序表给各个状态通电吗

网友F(2014-04-06):
只有6种情况,可以自己一个个试出来。
没有一个标准的相序表的。跟电机内部结构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