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端口输入

楼主(2013-01-21):
#define KEY1     PORTBbits.RB0
#define KEY2     PORTBbits.RB1
#define KEY3     PORTBbits.RB2
#define KEY4     PORTBbits.RB3
#define KEY5     PORTBbits.RB4

TRISBbits.TRISB0=1;
TRISBbits.TRISB1=1;
TRISBbits.TRISB2=1;
TRISBbits.TRISB3=1;
TRISBbits.TRISB4=1;
TRISBbits.TRISB5=1;

if(((0==KEY1)||(0==KEY2)||(0==KEY3)||(0==KEY4)||(0==KEY5)))
   {
       delay_ms(10);
      if(((0==KEY1)||(0==KEY2)||(0==KEY3)||(0==KEY4)||(0==KEY5)))
             key_state_标志寄存器=1;
   }

为什么按键没有按下,key_state_标志寄存器就等于1了,感到很奇怪,我的配置没有错,而且每个管脚我都加了上拉电阻,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把语句展开,调试,看具体是哪个引脚引起的

楼主:
什么意思,我是新手,能详细点吗、谢谢

楼主:
我刚才每个管脚都试了一下,都能使key_state_flag=1:我把WPUB|=0X1F;设置成了弱上拉,还是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语句展开,调试,看具体是哪个引脚引起的

我刚才每个管脚都试了一下,其他管脚此时屏蔽掉了,但每个管脚还是可以使key_state_flag=1:我把WPUB|=0X1F;设置成了弱上拉,还是不管用

网友A:
那就是基本IO设置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基本IO设置都有问题

我的设置是按照例程设置的,看来PIC还真不简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基本IO设置都有问题

老师,你能否给介绍一下配置输入端口需要注意的问题,和需要配置的地方,谢谢

网友A:
我都怀疑你IO不按键的时候是否是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怀疑你IO不按键的时候是否是高电平

我测量过管脚的电压是5V,芯片资料我也看了好几遍,没找到问题在哪里,然后修改了一下语句(1==KEY1)||(1==KEY2)||(1==KEY3)||(1==KEY4)||(1==KEY5)现象还是一样,

网友A:
我好久没有用PIC的MCU了,

你是不是口搞错了,仔细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好久没有用PIC的MCU了,

你是不是口搞错了,仔细检查一下

好的,谢谢你

楼主:
哪位老师能给指点一下,学生感激不尽!

网友B:
0== KEY1?? 第一次看到这样写,不知道对不对。你把那个if 语句拆开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标志初始赋值了吗?

初始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0== KEY1?? 第一次看到这样写,不知道对不对。你把那个if 语句拆开写看看。

拆开写过,现象是一样的,

楼主:
我用的是PIC18F46K80的片子,

楼主:
我把上拉电阻去掉以后,输出的电平为1.7V左右,这个电压正常吗?我考虑着与这个电压无关,因为是输入。

网友D:
if(((0==KEY1)||(0==KEY2)||(0==KEY3)||(0==KEY4)||(0==KEY5)))
这句话是不是该写成
if((0==KEY1)||(0==KEY2)||(0==KEY3)||(0==KEY4)||(0==KEY5))
楼主试试看啊。小弟没有用过18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if(((0==KEY1)||(0==KEY2)||(0==KEY3)||(0==KEY4)||(0==KEY5)))
这句话是不是该写成
if((0==KEY1)||(0==KEY ...

我那里改过来了,还是不行。

网友E:
你的端口初始化的时候没有置1

楼主:
有谁能给俺配置一个输入端口的范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端口初始化的时候没有置1

置1?你能给个范例吗?谢谢

网友E:
你上面只是定义了端口及方向,用C语音写你上面都写得很麻烦

网友E:
你需要将portB口置1,直接可以PORTB=0XFF;就可以了

网友E:
单个置1就如位操作的话可以:RB0=1;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上面只是定义了端口及方向,用C语音写你上面都写得很麻烦

我刚接触PIC,请你多多指点,你说的置1,能具体一点吗?是PORTB=0X1F;?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需要将portB口置1,直接可以PORTB=0XFF;就可以了

我试过了,现象还是一样

楼主:
奇怪的事总让我碰到,哎!

网友E:
你是用什么型号的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用什么型号的单片机?

PIC18F46K80的片子

网友E:
还有,这个端口有没有AD功能,有AD功能的话,初始化的时候要把端口的功能设为数字的

网友E:
其实没有什么奇怪的问题,关键是要把问题搞透

楼主:
有两个口有两个AD功能,那我设置一下试试

楼主:
问题找到了,superlg谢谢你!非常感谢!原来是AD复用口的事!

网友F:
至少少了一对{ },要不delay就失去了意义,不知对否?最大的可能IO没设好。

楼主:
我感到好奇的是,我没有启用AD为什么还受AD的影响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感到好奇的是,我没有启用AD为什么还受AD的影响呢?

这是单片机设计时的缺陷吗?还是故意这样做的?

网友A:
这人也够...

早说了,将语句展开,展开的目的是要调试程序,不是展开就完事了

发现那两个口有问题,顺藤摸瓜不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人也够...

早说了,将语句展开,展开的目的是要调试程序,不是展开就完事了

不好意思,我没有理解你的意思,谢谢你!

网友G:
可以试试 把读到的值赋值给PORTB,测量PORTB电位就知道到底读进来什么了。

网友H:
PIC单片机最大的特点是内部集成了很多功能模块,大多通过引脚复用的方式使用,所以部分引脚上电复位之后初始并不是作为数字IO使用的,需要按自己的用途设置,具体请查阅数据手册端口部分的章节。

网友I:
很需要认识的基础问题。

网友J:
应该是:if( KEY1==0 || key2==0 ... 你写反了

网友K:
pic很多有ad功能的脚默认是模拟输入,记住

楼主:
谢谢大家,学习了,这次一定牢牢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