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进来看看,帮小弟分析哈这是个什么器件

楼主(2013-01-21):
原理图如下,但是不知道Q1是个啥玩意,
现象:
上面的丝印为6.C,A1只有在接地的时候,LED灯才会熄灭;A1悬空或者接高电平时,LED灯都是亮的

各位帮帮分析哈Q1是什么器件,小弟先行希望谢过了

网友A:
太简单了。
PNP型三极管,3脚是e,2脚是b,1脚是c

网友B:
是个三极管,型号是BC807或BC817的,查下手册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简单了。
PNP型三极管,3脚是e,2脚是b,1脚是c

不是PNP管,你看清楚我说的现象是只有在A1接地的时候灯才会灭;

另外如果是PNP管,你看电流的流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个三极管,型号是BC807或BC817的,查下手册就知道了。

我 查了下BC817有丝印是6C的,但BC817是NPN管,用在这里解释不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个三极管,型号是BC807或BC817的,查下手册就知道了。

是了,谢谢,抄板抄错了引脚。谢谢

网友C:
一般是NPN三极管3904或者3906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个三极管,型号是BC807或BC817的,查下手册就知道了。

请问为什么确定是这个型号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为什么确定是这个型号呢?

呵呵,以前用过这个型号的,一个是PNP的,一个是NPN的,丝印一个是5C一个是6C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呵呵,以前用过这个型号的,一个是PNP的,一个是NPN的,丝印一个是5C一个是6C ...

哦,原来是这样啊,看来见多识广真好啊,,以后要多多学习的:)

网友E:
这,,,这,,,楼主真的需要补补理论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