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请教下usb充电电路方案

楼主(2013-01-21):
想设计一个usb充电电路,
要求在连电脑的usb充电电流为100ma,连接usb适配器充电电流为400ma,可以自动识别电脑的usb和usb适配器并且切换相应充电电流,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案?谢谢
之前看了很多资料,发现usb充电模块,很多是使用mcu选择充电电流的,但好像不支持自动识别这部分。

网友A:
这个应该要用到单片机吧,不太了解。。。

网友B:
电脑或适配器的输出给DA+或DA-一个电平来识别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或适配器的输出给DA+或DA-一个电平来识别还差不多

你的意思是仍然需要mcu判断 做处理了?

网友C:
不懂!说说我想法吧:
可不可以通过设定适配器的充电电压与USB电压不同来控制呢?!不是说输出功率等于输入功率么

网友D:
如果要利用D+D-来识别是哪种适配器,需要此设备本身就具有连接USB的功能,这样使用这数据线时,会自动挂载设备,而不会出现未知硬件。当连接了USB数据时,就可以判断设备挂接在电脑上。如果本身设备并不支持USB通信,你又去动D+D-,会触发电脑安装USB设备驱动,而实际没可能安装驱动。就会出现个未知设备。

如果用区分电压的方法或许也行,就是设计的适配器电压比电脑稍微高一点,你的充电电路要检测此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仍然需要mcu判断 做处理了?

晕,从哪里可以判断我说的需要MCU啊???
在你的适配器输出那里,搞俩电阻分个电压给DA-,充电模块检测到这个电压,做相应处理即可。。。
检测个电平而已,用MCU岂不是钱烧的。。。

网友E:
木有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要利用D+D-来识别是哪种适配器,需要此设备本身就具有连接USB的功能,这样使用这数据线时,会自动挂载 ...

你好 如果不用d+ d-短接来做的话 你有什么好的推荐?

网友F:
楼主很牛X奠定完毕我没看懂,回家吃饭

网友G:
充电器的D+和D-是短接的,连接电脑时D+和D-是1和0(和你本身的配置有关),知道这个就可以判断了。

网友H:
还是那句话,适配器的DA+或者DA-给个电平即可。。。
可以参考IPAD是怎么识别的。。。

网友I:
还是用MCU判断一下吧,0.5RMB以内的带封装的MCU有,比硬件达这电路不会贵.

网友J(2013-05-27):
楼主啊!…要我说你什么好勒???电脑
usb有时钟啊!………笨到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