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 小跑堂再来一下啊,问题还在啊,我截图了!

楼主(2013-01-21):
为什么我一打开帖子就一直在那刷新?不断的刷新!!!:Q

楼主:
也不是所有的帖子都会一直刷新,小跑堂呢?来解释一下啊:L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不是所有的帖子都会一直刷新,小跑堂呢?来解释一下啊

在这呢,随时候着呢;P
我这显示正常....你用的是什么浏览器?换个试试?如果还是不行我让技术人员给你查下原因....

楼主:
论坛上的名人照片
刚才就是上面这个帖子一直在刷新,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又好了,以前也碰到过,经常发生的事情,我用的IE8,公司的电脑,应该不是我浏览器的问题。

网友A:
莫非是照片里滴人物都太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莫非是照片里滴人物都太帅了

这不就是我的帖子:lol

楼主:
都没我帅,哈哈

问题还没有解决啊!
看下面,我再次打开还是出现了同样的情况,不仅是LS的帖子,其他的帖子也会有同样的情况,帖子一直在刷新,最后跳出个ERROR如下图1
然后我点OK后,就变成图2了。

网友C:
貌似IE8的兼容性问题,换成IE6啥问题都没有了。

网友A:
我已经反馈给技术人员查找下具体原因...你方便的话回家再试一下,可能就是兼容性的问题

网友D:
用火狐浏览器的,表示没问题

楼主:
LS各位XDJM啊,公司电脑啊,俺说了是公司电脑啊:L,恕俺愚昧,兼容性问题,21的技术人员搞不定么?搞不定就算了吧,我就只能忍忍了。

还有啊,为毛每次回帖都要输入验证码啊?:Q

网友A:
引用 楼主:
LS各位XDJM啊,公司电脑啊,俺说了是公司电脑啊,恕俺愚昧,兼容性问题,21的技术人员搞不定么?搞不定就 ...

你再发一个帖子就不用验证码了:lol

楼主:
回这个帖子是没有了,但是其他的帖子还有:Q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这个帖子是没有了,但是其他的帖子还有

现在还有吗?应该木有了吧,你都升级了:shutup:

网友E:
IE没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