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运放做减法器时的相关疑问

楼主(2013-01-21):
如图所示,用LM224做一个的减法器,由于待测电压源的电压值为dc15V,高于运放使用的电压+-12V,故不能用常用的减法器接法,所以增加电阻R2,R3,此时输出的电压值约为7.5V,是待测电压值的一半,这是实验得到的结果,但不知如何计算,求指教,个人用了虚短 虚断来解,得到的答案与实测相差甚远

网友A:
给你看两个图你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网友A:
tks

网友A:
上面的图15V的负端没有接地 所以用虚短虚断计算的湿乎乎 不能把15V负端看成是地
下图15V负端接地之后的仿真结果应该和你之前算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请问你有的啥仿真软件啊?我用的Proteus 6.9 SP4  出不了正确的数值,另外,请教一下 如果是我的这种接法,改咋算输出电压和输入的关系呢?

网友B:
分压之后跟随在做差分运算

网友C:
这样测出与计算的值误差大吗?

网友D:
我知道二楼的第二个图是采R3电压,然后除以R3*(R3+R2),我想问下第一个图有问题吗,问题出在哪里,得到的结果可以计算出来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计算出的结果是15*22/43

你好 请问等效电路是怎样的?怎么计算呢,我用简易方法算出结果约为2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