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判断两款压敏电阻的性能?

楼主(2013-01-21):
我是做LCD模块的,原来使用的是风华高科的片式压敏电阻器型号为:FPV201209G5R6PLT,
产品打群脉冲时,压敏电阻失效,造成VDD与GND短路,给主板给烧了。后来不敢用了
后来经高手推荐我们使用型号为:AVL5M03300压敏电阻。
看两款产品的规格书,性能上根本无法看出哪款比较好,心里没底。
所以现在想测试一下是不是AVL5M03300的确实好,求方法?求大虾们帮助。。。

楼主:
我们没有专门的测试仪器。。。

网友A:
压敏电阻以外,还得采用其他方法.

楼主:
器件损坏,我们可以接受的,但是不能接受损坏后造成短路,烧坏整机,这个后果太严重了。
我指的性能,就是想看那个不容易损坏,或损坏后更不容易短路

网友B:
这个你得看看PDF上面怎么说明的哦,电流和残压反应时间都要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