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时钟输出

楼主(2013-01-21):
用FPGA的DCM产生的时钟有直流偏置,是正常的吗?

网友A:
之前用示波器看  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正常

直流偏置没什么影响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直流偏置没什么影响吧?

是呀,肯定没有影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