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fpga输出时钟

楼主(2013-01-21):
fpga需要产生10MHZ的时钟驱动AD芯片,用DCM直接产生出来的10M时钟,有1.6V左右的直流偏置,请问AD可以识别到这个时钟,DCM的这个时钟输出是正常的吗?

网友A:
看看这个时钟的最大值,最小值满不满足ADC时钟输入要求。
直流偏置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时钟的最大值,最小值满不满足ADC时钟输入要求。
直流偏置是有的。 ...

那我再看下AD的输入要求吧
多谢啦 再问下 经过分频电路分频后的时钟还是有偏置的吧?
是不是一般FPGA输出的时钟都不会直接拿来用,而是需要设计硬件电路?

网友A:
有,
可以直接拿来用,
你可以在电路上串一个电容经行隔直

网友B:
木有问题的  可以直接用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直接使用的   呵呵   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
可以直接拿来用,
你可以在电路上串一个电容经行隔直

我串了一个0.1u的电容,没有起到隔直的作用,是电容的大小不合适么?

网友A:
没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起作用?

是的 输出还是有一个1.5V左右的直流偏置

网友D:
0.1uf的电容两端电压值是不一样的吧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吗   兄弟   呵呵   顶一个

网友E:
串个电容一般就可以滤掉直流了呀,再试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