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微分电路可以检测电流变化率吗

楼主(2013-01-21):
用于检测回路中电流变化的快慢,可以用微分电路吗,先将di/dt变成du/dt,可行吗

楼主:
求关注,求指点。

网友A:
一个电感就可以了,问题是具体要求。

网友B:
检测电流,尽量不要改变原回路阻抗,所以最好用跨导放大器,不会影响电流回路阻抗。电流较大的话,可用电流互感器(次级接跨导放大器)或霍尔电流传感器,不过,市面电流互感器频率一般不高(400HZ),霍尔传感器频率可达数十KHZ,如要频率更高,可采用罗氏电流互感器(空心线圈)。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霍尔传感器可以测变化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