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读写内存数据被中断打断,产生异常

楼主(2013-01-21):
STM8 读写内存RAM数据,被中断打断,内存RAM数据读出有误,如果在读写中不关中断,有没有什么方法保证数据读写正常????

网友A:
“STM8 读写内存RAM数据” 内存RAM是STM8内部的RAM 吗? 如果是这样,那么不应该出错。

楼主:
大师,如果出现读写数据异常,可能是什么原因呢,我现在模拟出的情况是串口不断响应中断收发数据,写入RAM中(STM8内部),出现在读数据时有数据读出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8 读写内存RAM数据” 内存RAM是STM8内部的RAM 吗? 如果是这样,那么不应该出错。 ...

大师,如果出现读写数据异常,可能是什么原因呢,我现在模拟出的情况是串口不断响应中断收发数据,写入RAM中(STM8内部),出现在读数据时有数据读出不准

网友A:
多半是软件设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