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系统如何对pt100的差异进行标定的?

楼主(2013-01-21):
用单片机构建了一个多通道的pt100采集系统,以参考电阻法来衡量被测pt100的阻值。实际测量发现:同一温度下,pt100温度传感器间存在差异,并不是系统造成的。

针对这样的问你,如何消除由于制造pt100本身的原因对测量的影响。

拟解决方法:在同一温度下,测量一批pt100值,取均值作为当前温度值,则pt100与均值之间的差,认为是制造误差,则每次测量时减去该均值。

  仍有疑问:1.是否不同温度下,pt100的制造误差值是恒定的。2 你觉得标定方法呢?

楼主:
或者:在冰水中测量pt100的阻值,标准的是100ohm,如果被测不是100ohm,则二者之间的误差记为 制造误差。每次计算时,减去该制造误差?

可行?

网友A:
1、不同的Pt100的确有制造差异,所以好一些的Pt100要给出0度时的实际阻值,这样就便于温度测试换算。
2、Pt100是分等级的,比如AA、A、B、C。越高等级的,偏差或离散就越小。
3、可以自己把所有的电阻放在尽量相同的温度下,进行统一测试、标定,然后在工作中消除偏差,但要进行换算,按照Pt100计算公式。
4、要求更高一些的,除了0度阻值偏差要考虑外,还应该看斜率误差,也就是要进行两点标定。

网友B:
实际上这东西还得靠外部校一到两个点。。。

但是温度其实不是这么好获得的。。这件事一直让我很头疼。。。

几年前做个带PT100东西的时候,每一套我都是和fluke对过,然后反算偏移,代码中改写好,再烧程序的。

;P还好当时测温要求不高~指标提的很宽松~~;P

网友C:
如果你只卖温度控制仪表,你就不必关心PT100的误差,客户自己搞定,一分钱一分货。
当然,为了让用户使用方便,仪表一般有误差修正值,让客户自己修改。
如果仪表是经过校准的,温度传感器是标准等级的良品,总体误差不会很大的。

只有特殊场合,需要单独给每个通道校准,那肯定要找一个合适的温度源了。

网友D:
以前接触过一些做温控仪表的,让他找个PT1OO都要翻箱倒柜找……因为他正常只用一个标准电阻箱标几个点

网友E:
这么多线,绕绕的就把我绕进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以前接触过一些做温控仪表的,让他找个PT1OO都要翻箱倒柜找……因为他正常只用一个标准电阻箱标几个点 ...

是的,做温度仪表的,只用标准电阻箱校准他的仪表。
除非要单独测试莫个仪表的控制性能,才接PT100。
做仪表的卖仪表,做传感器的卖传感器,大家分工合作。

网友F:
6L正解,温控仪表谁去装探头,都是直接找个标准电阻箱测下就拉倒了。

网友G:
简易方法是直接使用电阻箱先标定好理论分度表
在考虑到PT100的所谓线性,直接给程序里面设置一个偏移量

网友H:
做个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