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FPG技术应用的问题

楼主(2013-01-21):
我是新手,想知道咋实现  CPLD/FPG技术应用  2位二进制乘法器  要求:如3*1=3,在数码管上先显示3,然后显示1,最后显示结果3。利用软件QuartusII,VHDL语言编写。开发板MAXII   EPM240T100C5
请大家帮帮忙,我只会直接显示结果~

网友A:
这个问题我真心不会。没学过FPGA。我给你移到FPGA/CPLD版块吧,在那里有FPGA高手,也能更受关注。

网友B:
既然你能显示结果,那你的问题是用VHDL写乘法?可以转化成加法或用原理图画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真心不会。没学过FPGA。我给你移到FPGA/CPLD版块吧,在那里有FPGA高手,也能更受关注。 ...

:lol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你能显示结果,那你的问题是用VHDL写乘法?可以转化成加法或用原理图画就好啦。 ...

不是,我是想像计算器一样,按一个二进制数能在数码管上以十进制数显示,然后再按一个数也显示,最后显示结果

网友C:
有什么难的么??兄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既然你能显示结果,那你的问题是用VHDL写乘法?可以转化成加法或用原理图画就好啦。 ...

是呀是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我是想像计算器一样,按一个二进制数能在数码管上以十进制数显示,然后再按一个数也显示,最后显示 ...

相当几个按键,选择嘛,太简单了。兄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相当几个按键,选择嘛,太简单了。兄弟

我也不明白他的问题到底在哪里,不就是多显示几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呀是呀

:dizzy:看来是我表达的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