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 89c58rd+

楼主(2013-01-21):
我手头有一个stc 89c58rd+,不知道在KEIL软件里选择那款单片机型号。

网友A:
/* After is STC additional SFR */
/* sfr  AUXR  = 0x8e; */
/* sfr  AUXR1 = 0xa2; */
/* sfr  IPH   = 0xb7; */
sfr  P4  = 0xe8;
sbit P43 = P4^3;
sbit P42 = P4^2;
sbit P41 = P4^1;
sbit P40 = P4^0;
sfr  XICON = 0xc0;
sfr  WDT_CONTR = 0xe1;
sfr ISP_DATA  = 0xe2;
sfr ISP_ADDRH = 0xe3;
sfr ISP_ADDRL = 0xe4;
sfr ISP_CMD   = 0xe5;
sfr ISP_TRIG  = 0xe6;
sfr ISP_CONTR = 0xe7;
/* Above is STC additional SFR */
/*--------------------------------------------------------------------------
REG51F.H
Header file for 8xC31/51, 80C51Fx, 80C51Rx+
Copyright (c) 1988-1999 Keil Elektronik GmbH and Keil Softwar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Modification according to DataSheet from April 1999
- SFR's AUXR and AUXR1 added for 80C51Rx+ derivatives
--------------------------------------------------------------------------*/
/*  BYTE Registers  */
sfr P0   = 0x80;
sfr P1   = 0x90;
sfr P2   = 0xA0;
sfr P3   = 0xB0;
sfr PSW  = 0xD0;
sfr ACC  = 0xE0;
sfr B    = 0xF0;
sfr SP   = 0x81;
sfr DPL  = 0x82;
sfr DPH  = 0x83;
sfr PCON = 0x87;
sfr TCON = 0x88;
sfr TMOD = 0x89;
sfr TL0  = 0x8A;
sfr TL1  = 0x8B;
sfr TH0  = 0x8C;
sfr TH1  = 0x8D;
sfr IE   = 0xA8;
sfr IP   = 0xB8;
sfr SCON = 0x98;
sfr SBUF = 0x99;
/*  80C51Fx/Rx Extensions  */
sfr AUXR   = 0x8E;
sfr AUXR1  = 0xA2;
sfr SADDR  = 0xA9;
sfr IPH    = 0xB7;
sfr SADEN  = 0xB9;
sfr T2CON  = 0xC8;
sfr T2MOD  = 0xC9;
sfr RCAP2L = 0xCA;
sfr RCAP2H = 0xCB;
sfr TL2    = 0xCC;
sfr TH2    = 0xCD;
/* PCA SFR
sfr CCON   = 0xD8;
sfr CMOD   = 0xD9;
sfr CCAPM0 = 0xDA;
sfr CCAPM1 = 0xDB;
sfr CCAPM2 = 0xDC;
sfr CCAPM3 = 0xDD;
sfr CCAPM4 = 0xDE;
sfr CL     = 0xE9;
sfr CCAP0L = 0xEA;
sfr CCAP1L = 0xEB;
sfr CCAP2L = 0xEC;
sfr CCAP3L = 0xED;
sfr CCAP4L = 0xEE;
sfr CH     = 0xF9;
sfr CCAP0H = 0xFA;
sfr CCAP1H = 0xFB;
sfr CCAP2H = 0xFC;
sfr CCAP3H = 0xFD;
sfr CCAP4H = 0xFE;
*/
/*  BIT Registers  */
/*  PSW   */
sbit CY   = PSW^7;
sbit AC   = PSW^6;
sbit F0   = PSW^5;
sbit RS1  = PSW^4;
sbit RS0  = PSW^3;
sbit OV   = PSW^2;
sbit P    = PSW^0;
/*  TCON  */
sbit TF1  = TCON^7;
sbit TR1  = TCON^6;
sbit TF0  = TCON^5;
sbit TR0  = TCON^4;
sbit IE1  = TCON^3;
sbit IT1  = TCON^2;
sbit IE0  = TCON^1;
sbit IT0  = TCON^0;
/*  IE   */
sbit EA   = IE^7;
sbit EC   = IE^6;
sbit ET2  = IE^5;
sbit ES   = IE^4;
sbit ET1  = IE^3;
sbit EX1  = IE^2;
sbit ET0  = IE^1;
sbit EX0  = IE^0;
/*  IP   */
/* sbit PPC  = IP^6;*/
sbit PT2  = IP^5;
sbit PS   = IP^4;
sbit PT1  = IP^3;
sbit PX1  = IP^2;
sbit PT0  = IP^1;
sbit PX0  = IP^0;
/*  P3  */
sbit RD   = P3^7;
sbit WR   = P3^6;
sbit T1   = P3^5;
sbit T0   = P3^4;
sbit INT1 = P3^3;
sbit INT0 = P3^2;
sbit TXD  = P3^1;
sbit RXD  = P3^0;
/*  SCON  */
sbit SM0  = SCON^7; // alternatively "FE"
sbit FE   = SCON^7;
sbit SM1  = SCON^6;
sbit SM2  = SCON^5;
sbit REN  = SCON^4;
sbit TB8  = SCON^3;
sbit RB8  = SCON^2;
sbit TI   = SCON^1;
sbit RI   = SCON^0;

/*  P1  */
/* PCA
sbit CEX4 = P1^7;
sbit CEX3 = P1^6;
sbit CEX2 = P1^5;
sbit CEX1 = P1^4;
sbit CEX0 = P1^3;
sbit ECI  = P1^2;
*/
sbit T2EX = P1^1;
sbit T2   = P1^0;
/*  T2CON  */
sbit TF2   = T2CON^7;
sbit EXF2  = T2CON^6;
sbit RCLK  = T2CON^5;
sbit TCLK  = T2CON^4;
sbit EXEN2 = T2CON^3;
sbit TR2   = T2CON^2;
sbit C_T2  = T2CON^1;
sbit CP_RL2= T2CON^0;
/*  CCON  */
/*  PCA
sbit CF    = CCON^7;
sbit CR    = CCON^6;
sbit CCF4  = CCON^4;
sbit CCF3  = CCON^3;
sbit CCF2  = CCON^2;
sbit CCF1  = CCON^1;
sbit CCF0  = CCON^0;
*/

选择REG.52

网友B:
你在KEIL中添加STC的器件了吗?添加之后可以选STC89C58RD+。
没添加的话,可以选AT89C52等类似芯片,不过STC89C58RD+上有些资源无法使用

网友C:
Keil中如何添加STC单片机(带有STC全系列的头文件)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fromuid=791975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D:
STC官网有头文件. 编译时我一概选择AT89C52

me too! :)

网友E:
去STC官网下载头文件,http://www.mcu-memory.com/ , 然后将keil安装目录下的这个文件“UV4.cdb”,用在stc官网上下载的stc的头文件(也是UV4.cdb)进行替换,然后打开keil,新建工程,重新选择芯片即可找到stc的型号单片机。

网友F(2013-08-28):
请教一下,STC89C58RD+ 的ROM单元中EEPMOM单元地址。谢谢!

网友F:
请教一下,STC89C58RD+ 的RAM单元中EEPRAM单元地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