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单片机的步骤

楼主(2013-01-21):
学习使用单片机就是理解单片机硬件结构,以及内部资源的应用,在汇编或C语言中学会各种功能的初始化

设置,以及实现各种功能的程序编制。

第一步:数字I/O的使用

    使用按钮输入信号,发光二极管显示输出电平,就可以学习引脚的数字I/O功能,在按下某个按钮后

,某发光二极管发亮,这就是数字电路中组合逻辑的功能,虽然很简单,但是可以学习一般的单片机编程

思想,例如,必须设置很多寄存器对引脚进行初始化处理,才能使引脚具备有数字输入和输出输出功能。

每使用单片机的一个功能,就要对控制该功能的寄存器进行设置,这就是单片机编程的特点,千万不要怕

麻烦,所有的单片机都是这样

第二步:定时器的使用

    学会定时器的使用,就可以用单片机实现时序电路,时序电路的功能是强大的,在工业、家用电气设

备的控制中有很多应用,例如,可以用单片机实现一个具有一个按钮的楼道灯开关,该开关在按钮按下一

次后,灯亮3分钟后自动灭,当按钮连续按下两次后,灯常亮不灭,当按钮按下时间超过2s,则灯灭。数

字集成电路可以实现时序电路,可编程逻辑器件(PLD)可以实现时序电路,可编程控制器(PLC)也可以

实现时序电路,但是只有单片机实现起来最简单,成本最低。

    定时器的使用是非常重要的,逻辑加时间控制是单片机使用的基础。

第三步:中断

     单片机的特点是一段程序反复执行,程序中的每个指令的执行都需要一定的执行时间,如果程序没

有执行到某指令,则该指令的动作就不会发生,这样就会耽误很多快速发生的事情,例如,按钮按下时的

下降沿。要使单片机在程序正常运行过程中,对快速动作做出反应,就必须使用单片机的中断功能,该功

能就是在快速动作发生后,单片机中断正常运行的程序,处理快速发生的动作,处理完成后,在返回执行

正常的程序。中断功能使用中的困难是需要精确地知道什么时候不允许中断发生(屏蔽中断)、什么时候

允许中断发生(开中断),需要设置哪些寄存器才能使某 种中断起作用,中断开始时,程序应该干什么

,中断完成后,程序应该干什么等等 。

    中断学会后,就可以编制更复杂结构的程序,这样的程序可以干着一件事,监视着一件事,一旦监视

的事情发生,就中断正在干的事情,处理监视的事情,当然也可以监视多个事情,形象的比喻,中断功能

使单片机具有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功能。

    以上三步学会,就相当于降龙十八掌武功,会了三掌了,可以勉强护身。

第四步:与PC机进行RS232通信

    单片机都有USART接口,特别是MSP430系列中很多型号,都具有两个USART接口。USART接口不能直接

与PC机的RS232接口连接,它们之间的逻辑电平不同,需要使用一个MAX3232芯片进行电平转换。

    USART接口的使用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该接口,可以使单片机与PC机之间交换信息,虽然RS232通信并

不先进,但是对于接口的学习是非常重要的。正确使用USART接口,需要学习通信协议,PC机的RS232接口

编程等等知识。试想,单片机实验板上的数据显示在PC机监视器上,而PC机的键盘信号可以在单片机实验

板上得到显示,将是多么有意思的事情啊!

第五步:学会A/D转换

    MAP430单片机带有多通道12位A/D转换器,通过这些A/D转换器可以使单片机操作模拟量,显示和检测

电压、电流等信号。学习时注意模拟地与数字地、参考电压、采样时间,转换速率,转换误差等概念。
    使用A/D转换功能的简单的例子是设计一个电压表。

第六步:学会PCI、I2C接口和液晶显示器接口
    这些接口的使用可以使单片机更容易连接外部设备,在扩展单片机功能方面非常重要。

第七步:学会比较、捕捉、PWM功能
     这些功能可以使单片机能够控制电机,检测转速信号,实现电机调速器等控制起功能。

    如果以上七步都学会,就可以设计一般的应用系统,相当于学会十招降龙十八掌,可以出手攻击了。

第八步:学习USB接口、TCP/IP接口、各种工业总线的硬件与软件设计

     学习USB接口、TCP/IP接口、各种工业总线的硬件与软件设计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当前产品开发

的发展方向。
    到此为止,相当于学会15招降龙十八掌,但还不到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境界。即使如此,也算是单片机

大虾了。

网友A(2013-05-09):
谢谢楼主  很有用撒

网友B(2013-12-12):
很好,转了一下。

网友C:
想补充一点。
现在市面上单片机型号很多,各有特点。但对于高校学生来说,还是主要学习MCS-51系列。不过现在学习51系列的基本上没搞清楚:MCS-51系列系统结构简洁、便于通过总线扩展外围器件。现在的学习内容哪有学扩展的?
在51单片机的总线上扩展器件,要使整个产品结构明快、电路简洁,那是需要花时间来学习积累的,涉及到怎么设计片选电路。你的产品到底是采用线选法还是译码法,那要根据整个产品的要求,有哪些硬件模块、再结合软件设计来通盘考虑的。现在出来的学生懂这些?可能连这个概念都没有。
前段时间我有个回复。现在有很多通过51单片机的PO口扩展8位输出,方法大都是用74HC373、再用单片机I/O脚控制锁存端。我说过,在我们看来,只要看见是这种方法,就知道是业余水平。
根据373芯片的特性,它恰好与MCS-51的总线时序相符,它在MCS-51产品中适合的是用于从P0复用总线中分离出地址低8位。
我们扩展8位并行输出总是选用74HC377或74HC374(574)。因为这些芯片是上升沿锁存,恰好与单片机的总线写时序匹配。用MOVX  @DPTR,A指令写,在P0呈现8位数据,与此同时,单片机在WR管脚上发出一个负脉冲、其上升沿将数据打入74HC377等芯片。速度快、便于理解、便于升级修改。
74HC377可直接用于线选法,74HC374要用译码器或其它逻辑门电路。

网友D:
其实大家不要总抱着51单片机, 51单片机用与入门足够了,差不多学习点别的单片机吧,现在性价比最高的STM8,这个才是应用最为广泛的,51性能有点力不从心了,大家适可而止,这个店里面有STM8的介绍,资料开放,随便下载,了解一下对大家没有坏处 http://microcloud.taobao.com/?spm=2013.1.1000126.d3.IdnJjv

网友C:
MCS-51是INTEL于1980年推出的型号,当今世界有众多闻名全球的IC制造商生产兼容产品,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非常多的功能:ISP、看门狗、SPI、PWM、上电检测、USB接口、I2C总线接口、在线仿真、加密下载。。。。现在在业界,MCS-51已演化成一个概念:将所有这些统称为MCS-51系列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