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拉电阻,什么时候可以用公共端电阻代替多个电阻啊

楼主(2013-01-21):
从书上看了个电路,多个并联输出的数码管连接上拉电阻说不能用一个电阻接在公共端代替多个电阻?我看有的图上就是用接在公共端代替的,什么时候可以用公共端电阻代替多个电阻啊?初学者有点乱啊~~~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这么做,为什么不做么做主要的原因,每个LED的特性都不一样,因此用各自分配到的电流会不一样,导致亮度不均,有的超亮,有的不亮。自己做个实验就可以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