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F675 PICkits3烧写问题

楼主(2013-01-21):
求救:使用PICkits3烧写PIC12F675不成功,提示错误:The Device ID(00000000)  does not match expected Device ID (00000fc0)……引脚检查过,连接应该是对的;换了一个芯片也是一样的错误;用这个烧写器烧写其他的芯片,如PIC16xx和PIC18xx都正常,跪求解决方法……

网友A:
检查一下芯片
1)检查聂芯片供电是否正常
2)程序选择的器件和您的芯片是否一致
3)烧录的接口电路没有问题

网友:
目标板供电了吗
看起来是没找到片子

网友B:
你好问题解决了吗。如果没有,联系我帮你解决。QQ:1715287927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了,烧录的接口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