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蓝牙【CC254x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3-01-21):
最近在看蓝牙方面的东西,越看越迷糊了。
1、是不是大部分或者说所有的蓝牙模块都带有MCU?
2、蓝牙模块的MCU里面是不是跑有程序,这个程序是由生产硬件模块的公司写的,还是搞蓝牙产品开发的人写的?
3、做蓝牙产品开发是不是直接把程序烧进蓝牙模块的MCU里面?

网友A:
自己写就怕没有那水平啊

协议栈都是写好的,整个框架都是TI的,你在他的基础上写客户的应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就怕没有那水平啊

协议栈都是写好的,整个框架都是TI的,你在他的基础上写客户的应用即可 ...

你意思是我们只要通过接口给蓝牙模块写命令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意思是我们只要通过接口给蓝牙模块写命令就行了?

一般有两种模式

一种把它当成一个独立的模块,就像LCD驱动器一样,通过串口通信即可,这个要求较低,但对串口通信程序要求较高,

另一种是将自己的程序加到那个芯片里面去,这需要熟悉那个程序的整个架构,比方式一要难些,但可以更灵活些,省成本

网友B:
这个模块都有固件库的吧,你通过说明书能用就行了,你要是完全开发这个模块。。好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有两种模式

一种把它当成一个独立的模块,就像LCD驱动器一样,通过串口通信即可,这个要求较低,但对串 ...

谢谢你帮忙解惑,明白了。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模块都有固件库的吧,你通过说明书能用就行了,你要是完全开发这个模块。。好难的。。 ...

我明天再去官网转转,找资料看看。谢谢你的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有两种模式

一种把它当成一个独立的模块,就像LCD驱动器一样,通过串口通信即可,这个要求较低,但对串 ...

我看了些蓝牙的资料,但是都没有看到有关蓝牙命令、事件的格式,也不明白他们的意义。希望前辈们能够提供些资料让我们这些菜鸟学习。
例如
Inquiry 命令:  01 04 05 33 8B 9E 08 00 (十六进制)
这些数据是依据什么来的,以及他们的意义,这些在哪个资料中有详细讲解啊?

网友A:
这个东西很复杂的,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想要玩转这东西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我并没有用过蓝芽,用过ZIGBEE,RF4CE,都是TI的方案,他们的协议栈不同,但是芯片基本一样,只是RF部分不一样,协议都基于一个同一个伪RTOS,大的架构是一样的,找TI的FAE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很复杂的,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想要玩转这东西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我并没有用过蓝芽,用过ZIGBE ...

哦。 谢谢啦, 我自己再找找!

网友C:
我司现在给苏泊尔供触摸键的MCU,需要可联系我
CORERIVER的MCU,笙科的射频,有强大技术后台支持,欢迎大家询问:QQ:83018229

网友D(2013-07-05):
看协议是件头疼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