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口比较器的的上下限阈值可否为2个极性

楼主(2013-01-21):
比如+5V、-5V,当输入电压高于+5V或低于-5V时,比较器输出跳变。

网友A:
当然可以,但必须是由两个比较器和适当的正负电源所构成。

楼主:
为什么要用正负电源呢,我是新手不太明白。

网友B:
这个完全可以,LM393,带负参考电压比较。当然得正负电源。

网友C:
你的跳变是+5、-5V,那肯定要双电源供电

楼主:
有点懂了,还有一点不太确定,比较的输入量应该是电压的高低,而不是绝对值吧。比如输入-10V,输出应该要变了吧

网友D:
http://www.**/article/88/129/2012/20121123299178_4.html
图7电路由两个LM339组成一个窗口比较器。当被比较的信号电压Uin位于门限电压之间时(UR1《Uin《UR2),输出为高电位(UO=UOH)。当Uin不在门限电位范围之间时,(Uin》UR2或Uin《UR1)输出为低电位(UO=UOL),窗口电压ΔU=UR2-UR1。它可用来判断输入信号电位是否位于指定门限电位之间。

网友D:
把LM339的负端接负负电源即可.

网友E:
需要合适的参考电压吧

网友F:
用专门的电压比较器LM311吧,我用过运放不理想

网友G:
lm358做起来就不错

网友H:
偶也对窗口比较器有些疑问,做过一个实际的电路,输出电平的跳变不是立即变化的,而是倾斜的,请问怎样使斜率变大些,高低电平之间能够快点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