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使用swd协议进行程序烧录问题

楼主(2013-01-21):
目的是想通过SWD接口把程序下载到目标芯片中,
目前通过DPACC可以读到IDCODE寄存器值了,但之后想再通过DPACC选中AP设置好BANK值,再访问APACC的IDR寄存器,这时,读取IDR寄存器的返回值一直是0, 理论上IDR值应该不可能都是0的,如果说是读的时序错,为何每个DPACC request
请求头返回的ACK(100)都正常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都没有人做过吗

网友A:
一般人不大研究这个东西啦

网友B(2013-12-20):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ID能顺利读出, 读IDR得到ACK=001, 但是返回值是0, 手册上说是AP register is not present, 但是我不知道AP怎样做才会present

网友C: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  加Q讨论讨论  491813506

网友D(2014-02-10):
不知道楼主是否搞定SWD了,可否赐教,为什么读AP全是0?ACK按读出顺序是100.

网友E(2014-11-04):
读两次了没有?

网友F(2015-04-09):
读ap寄存器要先解锁,不能直接读

网友G(2015-12-08):
引用 网友F:
读ap寄存器要先解锁,不能直接读

可不可以给出解锁的步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