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J-LINK V8固件烧写方法,先留着以后能用到

楼主(2013-01-21):
前几天在网上买了一个J-LINK V8的仿真器,用着没几次就不能用了,电源灯也不亮,怎么插拔USB都没反应,后来在网上查了老半天才发现原来是因为芯片固件有问题必须重新烧,山寨的仿真器都有这个问题,找了老半天才弄明白。所以将烧写教程和软件一起上传希望对论坛中同学有所帮助。
特别注意的是:必须按照指导上面说的操作,顺序和时间都不能错,否则烧写不成功。

网友A(2013-11-28):
看看,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B:
V8的板子上有JTAG信号的孔,接上JTAG烧固件方便的很.(你得有另一个JLINK那样的工具)

网友C:
自己的JLINK亮红灯好几次,重新下载固件都复活了,就是每次都得扒开壳,找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