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H79F166A为什么无法下载?请大家帮忙!急!

楼主(2013-01-21):
之前一直用SH79F166,由于低电压的要求我现在用SH79F166AF开发一个新案子,但是死活程序无法下载,一直显示芯片ID错误,请选择正确的芯片,但是我的OPTIONS FOR TARGET设置里芯片选择仿真器选择,电压供电选择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把芯片换成166,然后选择166芯片型号下载都是没有问题的,一直很迷惑哪里出了问题,请大家帮忙,万分感谢!
我的下载设置如下:

楼主:
我的JET51的PCB版本是V2.1的

楼主:
请大家帮忙啊,

网友A:
首先要確定你使用的IC是SH79F166A,如果你使用的IC是SH79F166而仿真選擇SH79F166A下載不了程序是正常的。另外看你的電源選擇項選擇了使用復位引腳進入燒寫模式,請查看燒寫接口是否有將reset  pin正確連接,如果選擇了沒有正確連接也能導致無法下載程序。

网友:
看看你是否犯了这个错误,有个nc脚,千万不要接地,接地就怎么下载页下载不进去的。

楼主:
问题找到了,原来是芯片有问题,代理那里拿的芯片有问题,重新向原厂申请样片就OK了,谢谢大家热心帮助,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