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FPGA如何接收LVDS信号

楼主(2013-01-21):
是不是在接收端写一个IOBUFDS缓冲,然后根据串行数据的时钟频率一位一位接收就可以了吗?
还是需要其他的配置?

网友A:
基本是这样
P和N要从相应的IO输入

网友B:
Backkom80
一出马   问题立马搞定   哈哈

网友C:
还需要做相位调整,数据对齐。和IOBUFDS配合起来中的还有IODELAY

网友D:
记得有相应的能接收LVDS的管脚。

网友E:
xilinx有相应的参考设计,S6是XAPP1064,S3是XAPP485,没记错吧

网友F:
最好还是用ASIC,如果发送端用展频功能,FPGA不太可能解出正确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