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晶驱动程序!!!

楼主(2013-01-21):
新手求教,现在想用STM32控制一款驱动芯片为nt35510的液晶,液晶接口有SPI接口和RGB接口,24色位的!!!!求高手指教,如果还有图片显示例程最好。谢谢!!!

楼主:
没人指教啊??

网友A:
也想学点这方面知识,拜师呀

网友A:
nt35510是不是过时了呀?

网友B:
没搞过24位的,下图是18位色的,i80总线,CPU用的是ARM的M3,TFT-LCD320*RGB*240.
软件按照TFT-LCD的协议写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nt35510是不是过时了呀?

NT35510这芯片已经过时了吗??不知道额,不过现在液晶IC用的就是这个。不会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搞过24位的,下图是18位色的,i80总线,CPU用的是ARM的M3,TFT-LCD320*RGB*240.
软件按照TFT-LCD的协议写就OK ...

i80总线液晶好像没给出这个总线的引脚哦,给的是SPI的引脚和RGB的引脚。这个芯片的Tearing effect output pin 怎么去使用哦??

网友B:
有没有NT35510的规格书发上来,我帮你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NT35510的规格书发上来,我帮你分析一下!

传不上去?说文件太大??

网友B:
我邮箱的jerrywu75@hotmail.com, 你可以发到我这个邮箱!

网友B:
首先你得这个项目是要进行视频播放处理,动态图形显示?还是只需要显示一些菜单,等一般性的图形任务的?我之前做的是一个以菜单图标显示为主,对图形的实时性要求不高的应用,用I80来实现,你可以参考一下:
1,CSX是NT35510的片选信号,每次和NT35510通信之前,都需要拉低,通信结束后置高,接STM32的一个IO口;
2,WRX是NT35510写数据时钟,接STM32的一个IO口;
3,RDX是NT35510读数据时钟,接STM32的一个IO口;
4,D/CX是发送命令/数据信号,发送NT35510寄存器命令是将信号拉低,发送RGB显示数据是置高,接STM32的一个IO口;
5,D[23:0}是数据总线,接24个STM32的IO口,按照NT35510的要求发送数据.
其他的信号按照NT35510的要求就可以了.
发送命令的逻辑:
    D/CX=0;
    CSX=0;
    delay;
    WRX=0;
    delay;
    D[23:0]=data;
    delay;
    WRX=1;
    delay;
    CSX=1;
    end
发送显示数据的逻辑:
    D/CX=1;
    CSX=0;
    delay;
    WRX=0;
    delay;
    D[23:0]=data;
    delay;
    WRX=1;
    delay;
    CSX=1;
    end
如果你需要进行视频处理,就需要RGB界面,这样就需要的你的STM32内部有TFT-LCD RGB界面支持功能.
输入法你可以看看Andriod的源程序中有没有,自己借鉴了,要不就是自己设计拼音输入法,自己建字典实现了;
看NT35510的规格书好像不支持触摸屏,我之前用的方案也是这样,用单点的电阻屏,自己用四个IO口控制输出信号,然后用四个AD采样输入,软件进行触摸屏的解析,用在控制界面上还不错.你如果对触摸的灵明度等要求很高,可以考虑选一颗触摸屏控制IC来实现.
STM32有好多型号,不知道你用的是那一颗,你自己看看有没有RGB界面和触摸屏支持功能?

楼主:
谢谢! 大婶指点!我想问下像我这种800x480的液晶屏,自己做输入法的话字库要怎么建啊?要建64x64点阵的还是其它大小的,大致需要造多少个字啊?如果说我还希望能改变字体大小,是不是同样的字库要建好几种??

网友B:
根据需要,我在程序中建了全部ASCII的16*16的字库,然后需要用到多少汉字就建多大的字库! 你可以上网找一些点阵字库的抽取软件,也可以自己在Windows中写个程序来实现点阵字库的提取i.自己写程序会比较方便于开发,我的字库就是自己写程序提取的.
不过如果你能够实现矢量字库的话,放大的问题就简单一些,不用建太多不同点阵的字库,但如果是用点阵字库,那你用到多少不同的点阵,每一种都需要建字库了.我的项目开发前期用一种16点阵的汉字,其他的都用16点阵的放大,结果放到后的效果相当难看!

楼主:
你那个16x16点阵是怎么实现放大的啊??我在网上搜了下说是要用到什么无级平滑放大算法是这样的吗??

网友B:
那个算法很麻烦,我就是用的简单的放大,每个点横向重复放大倍数个点,同样纵向重复放大倍数个点,效果很差,边缘锯齿严重,最后还是做了几套不同的点阵字库解决!

楼主:
大婶!能不能把你做的用80接口的液晶程序发我一份学下可以吗??谢了!!我的邮箱1625579348@qq.com

网友B(2015-08-13):
引用 楼主:
大婶!能不能把你做的用80接口的液晶程序发我一份学下可以吗??谢了!!我的邮箱 ...

程序是给之前工作的公司开发的一个产品,不好给你.
现在已经离开上一家公司,并且之前的公司也不做这个行业了,我上传到21ic的资源中http://code.21ic.com/code/32372,有兴趣可以搜索"i80总线TFT-LCD驱动".
源程序只包含显示驱动部分,是在TI的LM3S1958上实现的,可以直接用于contex-M3的CPU上,程序分两层:
1, display,用户程序的图形API;
2, k350qvg_v1_f, i80总线驱动;
其他的文件都是字库,icon,**以及调色板等.

网友C(2016-03-04):
引用 网友B:
程序是给之前工作的公司开发的一个产品,不好给你.
现在已经离开上一家公司,并且之前的公司也不做这个行业 ...

大神,我看了下您的项目,有没有遇到显示切换时,会残留上次界面的情况?
这个问题困恼了好久了,而且不是每次切换界面都会残留,不定期出现,感觉是切换时清屏没清完,就开始显示
下一个界面了。难道CPU把数据发出去后,LCD要很久才能从GRAM中显示出来吗?

网友D(2017-02-13):
      我在使用一个st35510屏幕,发现用其8bits并口传24bits数据,原本一副画的会刷成三幅画面,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