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啦

楼主(2013-01-21):
atmega16单片机怎样写程序控制蜂鸣器改变音符高低

网友A:
蜂鸣器还是纸盆喇叭?蜂鸣器只有开关两种状态,纸盆喇叭可以通过改变信号频率,改变声音高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蜂鸣器还是纸盆喇叭?蜂鸣器只有开关两种状态,纸盆喇叭可以通过改变信号频率,改变声音高低。 ...

好像蜂鸣器也可以通过pwm改变音调的哦。

网友C:
蜂鸣器要看有源无源的吧   有源的不能变  无缘的可以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像蜂鸣器也可以通过pwm改变音调的哦。

确实蜂鸣器也有两种,你说那种是无源的。大致用几k方波去控制,效果就那么回事,不如喇叭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