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高速FPGA

楼主(2013-01-21):
(无正文)

网友A:
理论值可以,
实际工作频率,因素很多,如何设计比较关键

网友B:
400m的还真没有用过 ,spartan6 就差不多了

网友C:
spartan6   这个片子是我玩的   不知道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   呵呵

网友D:
S6 V5 K7 Z7 V7都可以

楼主:
spartan6 ,现在在用,lx45,感觉达到200M就不错了

网友A:
spartan 6到不达,理论值才300M左右

网友E:
virtex5是可以跑400M的,virtex6,virtex7,kintex7也可以。
其它的都达不到

网友A:
是的,资源多的情况下,理论值的50%,

楼主:
只是部分模块运行在高速400M,其他部分运行在稍低低速,初步选V5,得好好做静态时序分析
结贴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