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指针p,在无数个++之后

楼主(2013-01-21):
我怎么知道他总共加了多少次呢?
另外创建一个变量来标记吗?

网友A:
看看指针保存的地址就知道了。

网友B:
可以和最开始的指向的地址比较,就知道了

网友C:
另外创建一个变量来保存原来的 p.
将后来的值减去保存的值就是 递加了多少次

网友:
那是什么标记啊

楼主:
如何让指针按位++??而不是按 ch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