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试过将spi配置成32bit吗??

楼主(2013-01-21):
有人试过将spi配置成32bit吗??库里面只有8bit和16比特,能配置成32bit吗?

网友A:
STM32 的SPI应该不支持32位模式,记得最多支持16位。

网友B:
还没见过spi支持32bit的arm啊,如果有一定要请大家告诉大家,:lol

网友C:
那也得看对端是否可以接受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