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求助】急推荐运放,放大微弱交流电压信号

楼主(2013-01-21):
小弟,想放大一个100Hz-20kHz的微弱电压信号,大约在uV级的电压信号,真心求助,看了好多款运放,也不知道选择标准。
应该选择低噪声的,还是低失调电压的,还是用仪表运放?
求大神指点,谢谢。在线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062看看

这种微弱信号的话,需要优先选择低噪声还是低漂移?

网友B:
交流信号,优选低噪声运放。当然这个级别的信号用普通运放也是要搭成仪放电路才好处理,成本会比直接用仪放低很多。
TL062带宽只有1MHz,不够用的,搜搜SGM724规格看下。

网友A:
小信号更注重噪声

网友A:
那么小信号,难道不需要采用多级放大么!

网友C:
看看INA217吧,应该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看INA217吧,应该可以的

好贵的芯片啊

网友C:
低噪声的运放也都不便宜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