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接口与I/O引脚复用请教香版

楼主(2013-01-21):
103Rx系统,采用TMS(PA13)和TCK(PA14)两根信号线的调试接口,同时PA13和PA14还作为普通I/O引脚使用,这样用有没有问题?在初始化时需要注意什么?谢谢!

网友A:
采用TMS(PA13)和TCK(PA14)两根信号线的调试接口,同时PA13和PA14还作为普通I/O引脚使用

可以分时实现这样的要求。

网友B:
没有问题,只是你用JTAG仿真时PA13与PA14就不能用了。

网友C:
恩,你可以软件编写的呀,当你用io口的时候,就Disable,需要用下载仿真的时候,就Enable。

网友D:
改用SWD下载仿真就 不需要理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