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按钮频频出问题

楼主(2013-01-21):
如图,线路板上有一个小圆形焊盘,通过大概长约40公分的导线连接到外面的三角形状的金属薄片。是不是这种结构容易产生静电呢?还是三角形的金属薄片太大了?(三角形金属薄片大约有手掌心那么大)。现有210块这种触摸按钮,经测试,50块1nF的贴片电容处于短路状态,4K7的电阻阻值普遍偏小,有的甚至断路;有60块1nF的贴片电容容值变小,大概在300~800nF。请大家分析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说是静电导致的,应如何改进电路,做什么防护措施?如果该触摸芯片能防静电超过8KV,是不是可以将电阻和电容短路?

楼主:
如果要进行ESD检测,哪个检测机构比较好

网友A:
40公分的导线啊,这也太长了吧。这种触摸按键结构本身很容易受干扰的,40公分,太长了

网友B:
这种触摸电容屏是挺容易引起静电累积的,还有湿度的影响。金属薄片大约有手掌心---这个挺大的。不知道并上TVS管效果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公分的导线啊,这也太长了吧。这种触摸按键结构本身很容易受干扰的,40公分,太长了 ...

嗯 我也觉得有点长,可是没办法啊,产品结构就这样。同样的按钮板用在别处,没用导线连接,而且触摸的金属面积也很小,至今还没出现这个问题,所以我怀疑是不是线太长了或者是触摸的金属片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触摸电容屏是挺容易引起静电累积的,还有湿度的影响。金属薄片大约有手掌心---这个挺大的。不知道并上T ...

这不是触摸电容屏,做的触摸按钮,当人的手触摸金属薄片时,芯片某个引脚输出高电平,驱动后续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我也觉得有点长,可是没办法啊,产品结构就这样。同样的按钮板用在别处,没用导线连接,而且触摸的金 ...

如果方便的话,你去掉导线连接下试试。看是导线的原因,还是触摸的金属片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方便的话,你去掉导线连接下试试。看是导线的原因,还是触摸的金属片的原因。 ...

主要是问题不是立竿见影啊,没准哪块板子就犯病了,也没准什么时间犯病,这种隐性问题很头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方便的话,你去掉导线连接下试试。看是导线的原因,还是触摸的金属片的原因。 ...

现在导线也不方便去掉,封起来了,金属片也被固定住了,很难弄

网友:
导线接长点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4K7电阻太小了应盡量加大。

应该加到多大呢,0805封装的功率是不是也小了点

网友D:
手掌心这么大,干啥用的。按键走线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掌心这么大,干啥用的。按键走线细

就是把线路板上的那个小触摸焊盘引到了外面

网友D:
这样子弄。。。

网友E:
感应板也大,线也长,加钳位电路,。

网友F:
除了导线太长,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那1NF的电容是不是贴片的,如果是可能是焊盘布置不合理,应力拉扯导致电容机械损伤,那就需要更改电容焊盘,你可以分析下电容是不是机械损伤,有裂痕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除了导线太长,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那1NF的电容是不是贴片的,如果是可能是焊盘布置不合理,应力拉扯导致电 ...

倒是有裂的,一两个。不知如何判断是不是机械损伤啊,没有检测手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应板也大,线也长,加钳位电路,。

请指点下怎么加

网友F:
还没解决呢?重新把焊盘更改下,具体怎么更改要看你的实际情况,打回来重新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没解决呢?重新把焊盘更改下,具体怎么更改要看你的实际情况,打回来重新试验 ...

我现在直接把电容拆除,然后短路处理,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G(2014-02-26):
不是我诋毁别人,还是触摸芯片应用泰复杂,抗干扰能力有限,推荐你几款应用简单抗干扰好的触摸IC--可以联系他18868660850或加他Q1033792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