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线直接从电阻下面穿过去,影响如何

楼主(2013-01-21):
导线直接从电阻下面穿过去,影响如何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没任何问题,除非高频(200M以上),再说楼主你是地线干嘛搞那么细啊,看起来就很不舒服:lol

网友B:
主要影响你的制版工艺。

网友C:
你这封装小的,线又大还是尽量别这么搞

网友D:
0603封装的话线这样走会很细了远小于10mil  大点封装的应该是可以的。不是非要单面板的话可以调整布局

网友E:
单从楼主的情况看来,没有必要从电阻下面走线。底线可以覆铜连接。

网友F:
一般没有问题

网友G:
貌似这样设计电路给人的感觉是还不够到家

网友H:
按你的标号的意思,没什么影响。

网友I:
我不认为会有干扰,焊接过程中如果过热可能会损坏导线,导致短路

网友J:
不合理的设计。但对电路似乎没多少影响。

网友K:
寄生电容吧

楼主:
但走线过程中,如果不从电阻/电容下面走,那么线路就会很难看

网友L:
打过孔啊,在非万不得已不要这样搞,大批量生产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M:
绿油破了就哭了 高速信号也哭了

网友C(2013-03-15):
电阻 电容 电感 两个焊盘直接最好不要走线

网友N:
两边走线不一致,可能影响焊盘热特性。批量贴片时候会有受力不匀,有歪斜现象。

网友O:
覆铜的时候可能工艺不好就会短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