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给SIM卡加热的方案

楼主(2013-01-21):
为了应对北方极寒天气,低温时候读取SIM卡容易出错,请个位大侠推荐个加热方案:P

网友A:
整个系统用到的元器件,工业级别-40℃。
不是SIM卡的问题,整个系统都已经不稳定了。

保证电路的运行环境,而不是SIM卡。

网友B:
零下40°的时候,板子上能检测到低温,然后对卡进行加热,但是卡加热到一定温度的时候肯定要将加热电路关掉,关键是这个时候如何检测sim卡的温度,又如何将sim卡的温度传送出去,是GPRS做呢还是在sim卡下面再加一个传感器呢。
我现在也遇到同样问题,如何检测sim卡的实时温度呢,加热的话比较好做,在板子的sim卡下方做一个环形线,计算其阻抗,用环形电阻丝进行加热,但是就是没有好的方法检验sim卡下方的温度,要是在板子下面检测又不标准,毕竟板子还有一个厚度呢。

网友C:
保温,自动加热,利用元件的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下40°的时候,板子上能检测到低温,然后对卡进行加热,但是卡加热到一定温度的时候肯定要将加热电路关掉 ...

可以用GPRS啊,再加个传感器的话成本又上去了!
请问加热的方案你做成功了吗,应该需要交流吧?绕线怎么绕的呀?

网友D:
电阻加热,温度探头检测,软件计算温度和加热时间

网友E:
搞个7505带个负载,7805贴在SD卡上
温度低了,加大负载,温度高了断开负载

网友F:
直接用个中功率的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发热,检测BE压降测量出温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用GPRS啊,再加个传感器的话成本又上去了!
请问加热的方案你做成功了吗,应该需要交流吧?绕线怎么绕 ...

加热方案只是一个想法,具体还没有实施呢。

网友G:
提高元器件的温度级别   这个应该是根本   呵呵

网友H:
应该不是SIM的问题,整个系统的工作范围都要检查,如上面所说,从元器件的工作温度范围开始分析,否则还会出故障的。

网友I:
用<<单片机+电阻丝+热敏电阻>>搭载一个恒温系统.
只有当温度在阀值内才允许系统启动,否则关机.

楼主:
不是说出了问题才要这么做,而是客户要求一定要这么做:)

网友J:
用PTC加热。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K:
最好是做保温处理!

网友L(2013-03-06):
楼主是做集中器上面的GPRS模块的吧?

网友M:
PTC加热是最可靠的,但对于SIM卡,加热方法是下下策,功率器件一旦存在,可靠性就下降,还是选择合适的器件,比如器件工作温度范围-40~125℃的

如果LZ的产品要工作在-40℃以下,只能采用加热方法,因为-55℃的器件贵且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是做集中器上面的GPRS模块的吧?

是的啊

网友N:
用芯片级的SIM卡,直接焊接在板子上。

网友O:
加热还得防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