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485通信问题

楼主(2013-01-21):
各位好,最近遇到了485通信棘手的问题。望大家帮忙。
简单描述下现象:

我用上图的485电路,左侧连单片机,右侧电路通过USB转485连PC。上位机用vb的mscomm做的,每隔250ms定时发送一组数据。
单片机上电先接收一组数据(10byte),经过数据校验后,然后回送一组数据,再等上位机发送后,单片机再回送。以此类推。
但是我用示波器观察发现,上位机发送数据后,单片机有时候会没有正确接收数据。也就是上位机可能发送了4次数据,我下面才正确接收了一次。
我看过网站的帖子,感觉可能是上拉和下拉电阻太大。然后我换了1K的电阻,还是不行。
最后,我用了一块隔离的485电路再试了下,结果通信ok了。电路图如下:
请各位帮忙找找问题。谢谢了。

楼主:
我是一楼补充一下,我用示波器观察了A/B两根查分线的波形,单片机回送的数据幅值要比上位机发送的数据的幅值大很多。
想问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你需要先查一下A/B线的差值要求,如果你测得的幅度已经低于MAX485的识别幅度的话就一定会有问题的,而如果不是的话还要考虑其他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一楼补充一下,我用示波器观察了A/B两根查分线的波形,单片机回送的数据幅值要比上位机发送的数据的幅 ...

这个我也碰见了,我的理解是这样:MAX485是5V供电,理论上信号幅值是5V标准,但USB转485可能内部芯片是3.3V的,所有信号幅值第

上下拉电阻还是大点好,用1K,并联几个设备估计就驱动困难了;

干扰问题:普通计算机的USB地与电源的保护地(大地)是连接的,并且一般的USB转485都是不隔离的,(如果计算机的保护地链接不好,会在机壳上有110V的电压,摸一下会发麻),如果你单片机的电源处理不好,会跟计算机形成串扰,建议485还是隔离。

网友C:
写的瞒好的,有一定的实用性

网友D(2014-01-21):
楼主原理图是不是错了?感觉应该是A接上拉B接下拉,图上正好反了。

网友E:
如果隔离没问题,不隔离有问题,通常都是共模电压超标所致,把两个系统的地连接起来可一定程度的解决问题。对与自动换向的485转换器,主要总线必须加偏置,单点加就可以了,原则是静态门限电平大于200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