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TIM——请香主和各位大侠们答疑解惑

楼主(2013-01-21):
配置TIM7 上升计数模式,100us中断一次,如图

中断服务程序(PA4已经配置好):

结果实测PA4引脚上的波形:

请问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A:
PA4模式配置对了没。有没有外围电路强制置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4模式配置对了没。有没有外围电路强制置低了。。

PA4配置(F2系列):

可以确定没有外围电路把它拉低了,因为如果中断服务程序改成如下就可以在PA4上输出相应的方波:

非常迷惑这里到底出什么问题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PA4配置(F2系列):

香主,你在哪里?

网友A:
是不是速度太快了。你可以把定时器定时时间加长试试。。F2 时钟有120M.。你的定时时间是50US? IO速度频率50M,20US, 时间有点快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速度太快了。你可以把定时器定时时间加长试试。。F2 时钟有120M.。你的定时时间是50US? IO速度频率50 ...

1.F2的TIM7最高时钟60MHz,所以是定时100us;
2.IO速度配置为50MHz输出,是20ns,不是20us。
我即使把定时时间加长,结果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