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电容与锂电池并联使用,能起到保护锂电池的作用吗

楼主(2013-01-21):
如题,小弟想用超级电容来保护锂电,因为电路中需要开关一个300MA左右的电路模块,所以怕开关的时候对电池有冲击,想用超级电容来保护,可行不啊

网友A:
似乎不能直接并联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不能直接并联使用.

不能并联使用,为什么啊

网友A:
可以加二极管后并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二极管后并联.

那么锂电池的电压受影响吗?

网友C:
二极管隔离应该没太大影响,有个0.4V的压降,看你那个优先放电

网友D:
才300ma模块的开关,怎么就冲击电池了呢?
你选多大的电池啊?
模块的电流是从电池出来的吗?

网友E:
请问下380V的电池和380V的电容可以并联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才300ma模块的开关,怎么就冲击电池了呢?
你选多大的电池啊?
模块的电流是从电池出来的吗? ...

电池7.2V,3000MAH,电池出来接一个DCDC,然后给模块。

网友D:
这样的应用,完全没必要担心的, DCDC出来并个大的电解 模块那边用MOS开关其电源,也并个电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应用,完全没必要担心的, DCDC出来并个大的电解 模块那边用MOS开关其电源,也并个电解, ...

感谢版主: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