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板子,这条线画的牛屎。。跟蚊香一样。。高。。

楼主(2013-01-21):
(图片)

网友A:
?,不知道拿來幹嗎

网友B:
这是闲了蛋疼,拿来玩的

网友C:
  用脚本画的,不是手工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脚本画的,不是手工画的。。

AD 自动能画成这个样?

网友D:
这用来充当天线?

网友E:
引用 楼主:
AD 自动能画成这个样?

AD很多途径都能画成这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AD 自动能画成这个样?

你看看AD的标题

SpiralTrackVer0.8

肯定是利用脚本画的。

网友F:
433或315的定向天线

网友G:
AVR 猎手的地盘这里面有介绍这个PCB的画法。

网友H:
从此蚊香也可以用EDA软件设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从此蚊香也可以用EDA软件设计了

估计蚊香厂就是用AD 画的图  :lol:lol

网友I:
画着玩的吧

网友J:
电感式触摸按键

网友K:
这个感觉挺好玩的,就不知道实际使用效果怎样,别中看不中用啊

网友L:
定向天线。

网友M:
某种电线吧?

网友N:
这是AD的画法:lol

网友O:
能点着吗?

网友P:
要不要这个圈不是重点,牛的是这个
'....................................................

    Dim   Board
    DIM   xm,ym    'mouse coordinate

'-----------------------------------------------------------------------
Sub PlaceSpiralTrackFormCreate(Sender)

    Set Board = PCBServer.GetCurrentPCBBoard
    If Board is Nothing Then Exit Sub

    If Not Board.ChooseLocation(xm,ym,"Choose Spiral Track start location") Then
    End If

    xm = xm/10000               'convert to mils
    ym = ym/10000               '

    PlaceSpiralTrackForm.StartX.Text = xm
    PlaceSpiralTrackForm.StartY.Text = ym

   PlaceSpiralTrackForm.LayerListBox.Text = Layer2String(Board.CurrentLayer)    'get current layer

    If (Board.DisplayUnit) Then
       PlaceSpiralTrackForm.Metric.Checked = false
    Else
       PlaceSpiralTrackForm.Metric.Checked = true                   ' read 0 = Metric, 1 = Inch
    End If

    StartX.Color = RGB(236, 233, 216)
    StartY.Color = RGB(236, 233, 216)
    Spacing.Color = RGB(236, 233, 216)
    TrackWidth.Color = RGB(236, 233, 216)
    Loops.Color = RGB(236, 233, 216)
    ViaSize.Color = RGB(236, 233, 216)
    ViaHoleSize.Color = RGB(236, 233, 216)

End Sub
'-----------------------------------------------------------------------

Sub XPBitBtn1Click(Sender)

    DIM   ArcX1, ArcX2, ArcX3, ArcX4, ArcY1, ArcY2, ArcY3, ArcY4
    DIM   Layer, Radius, Spacing, Width, Offset, Temp
    Dim   Via, Track, Arc
    Dim   MouseX, MouseY

    If (Board.DisplayUnit) Then
       Metric.Checked = false
    Else
       Metric.Checked = true                   ' read 0 = Metric, 1 = Inch
    End If

    Width = TrackWidth.Text
    Spacing = (PlaceSpiralTrackForm.Spacing.Text)
    Temp = ((Spacing/1) + (Width/1))
    Offset = Temp/4
    Layer = String2Layer(LayerListBox.Text)
    MouseX = StartX.Text
    MouseY = StartY.Text

    ArcX1 = StartX.Text
    ArcY1 = StartY.Text + Offset
    ArcX2 = StartX.Text
    ArcY2 = StartY.Text
    ArcX3 = StartX.Text - Offset
    ArcY3 = StartY.Text
    ArcX4 = StartX.Text - Offset
    ArcY4 = StartY.Text + Offset

    Radius = (ViaSize.Text/2) + (Spacing/1) + (Width/2)

    PlaceSpiralTrackForm.Hide

    PCBServer.PreProcess

'Place Via
    Via           = PCBServer.PCBObjectFactory(eViaObject, eNoDimension, eCreate_Default)
    Via.X         = MilsToCoord(MouseX)
    Via.Y         = MilsToCoord(MouseY)
    Via.Size      = MilsToCoord(ViaSize.Text)
    Via.HoleSize  = MilsToCoord(ViaHoleSize.Text)
    Via.LowLayer  = eTopLayer
    Via.HighLayer = eBottomLayer
    Board.AddPCBObject(Via)

'Place 1st Arc to met start of sprial
       Arc = PCBServer.PCBObjectFactory(eArcObject, eNoDimension, eCreate_Default)
       Arc.XCenter    = MilsToCoord(StartX.Text/1)
       Arc.YCenter    = MilsToCoord((StartY.Text/1) + Radius/2)
       Arc.Layer      = Layer 'eTopLayer
       Arc.LineWidth  = MilsToCoord(Width/1)
       Arc.Radius     = MilsToCoord(Radius/2)
       Arc.StartAngle = 90
       Arc.EndAngle   = 270
       Board.AddPCBObject(Arc)

' LOOP once for every turn
    FOR p0 = 1 TO Loops.Text

'Place arc quadrant
       Arc = PCBServer.PCBObjectFactory(eArcObject, eNoDimension, eCreate_Default)
       Arc.LineWidth  = MilsToCoord(Width/1)
       Arc.XCenter    = MilsToCoord(ArcX2/1)
       Arc.YCenter    = MilsToCoord(ArcY2/1)
       Arc.Radius     = MilsToCoord(Radius/1)
       Arc.Layer      = Layer 'eTopLayer
       Arc.StartAngle = 0
       Arc.EndAngle   = 90
       Board.AddPCBObject(Arc)

       Radius = (Radius + Offset)

       Arc = PCBServer.PCBObjectFactory(eArcObject, eNoDimension, eCreate_Default)
       Arc.LineWidth  = MilsToCoord(Width/1)
       Arc.XCenter    = MilsToCoord(ArcX3/1)
       Arc.YCenter    = MilsToCoord(ArcY3/1)
       Arc.Radius     = MilsToCoord(Radius/1)
       Arc.Layer      = Layer 'eTopLayer
       Arc.StartAngle = 270
       Arc.EndAngle   = 0
       Board.AddPCBObject(Arc)

       Radius = (Radius + Offset)

       Arc = PCBServer.PCBObjectFactory(eArcObject, eNoDimension, eCreate_Default)
       Arc.LineWidth  = MilsToCoord(Width/1)
       Arc.XCenter    = MilsToCoord(ArcX4/1)
       Arc.YCenter    = MilsToCoord(ArcY4/1)
       Arc.Radius     = MilsToCoord(Radius/1)
       Arc.Layer      = Layer 'eTopLayer
       Arc.StartAngle = 180
       Arc.EndAngle   = 270
       Board.AddPCBObject(Arc)

       Radius = (Radius + Offset)

       Arc = PCBServer.PCBObjectFactory(eArcObject, eNoDimension, eCreate_Default)
       Arc.LineWidth  = MilsToCoord(Width/1)
       Arc.XCenter    = MilsToCoord(ArcX1/1)
       Arc.YCenter    = MilsToCoord(ArcY1/1)
       Arc.Radius     = MilsToCoord(Radius/1)
       Arc.Layer      = Layer 'eTopLayer
       Arc.StartAngle = 90
       Arc.EndAngle   = 180
       Board.AddPCBObject(Arc)

       Radius = (Radius + Offset)

    NEXT

   PCBServer.PostProcess
    ' Refresh PCB workspace.
    ResetParameters
    Call AddStringParameter("Action", "Redraw")
    RunProcess("PCB:Zoom")

  Close
End Sub

'-----------------------------------------------------------------------
Sub MetricClick(Sender)
    If    Metric.Checked Then
          StartX.Text = (StartX.Text / 39.37)
          StartY.Text = (StartY.Text / 39.37)
          ViaSize.Text = (ViaSize.Text / 39.37)
          ViaHoleSize.Text = (ViaHoleSize.Text / 39.37)
          Spacing.Text = (Spacing.Text / 39.37)
          TrackWidth.Text = (TrackWidth.Text / 39.37)
    Else
          StartX.Text = (StartX.Text * 39.37)
          StartY.Text = (StartY.Text * 39.37)
          ViaSize.Text = (ViaSize.Text * 39.37)
          ViaHoleSize.Text = (ViaHoleSize.Text * 39.37)
          Spacing.Text = (Spacing.Text * 39.37)
          TrackWidth.Text = (TrackWidth.Text * 39.37)
    End If

End Sub

'-----------------------------------------------------------------------
Sub Main
    PlaceSpiralTrackForm.showmodal
End Sub

'-----------------------------------------------------------------------
Sub XPBitBtn2Click(Sender)
    close
End Sub

网友Q:
这难道就是版图艺术?

网友R:
引用 网友Q:
这难道就是版图艺术?

是呀,艺术

网友S:
这其实就是一个 以 pcb 为骨架的电感.
往往作为电感, pcb 的反面还有个形状一样, 旋向相反的图形呢

网友Q:
引用 网友R:
是呀,艺术

嘿嘿

网友R:
引用 网友S:
这其实就是一个 以 pcb 为骨架的电感.
往往作为电感, pcb 的反面还有个形状一样, 旋向相反的图形呢 ...

原来如此,兄弟有过此经验没有?

网友T:
引用 网友R:
原来如此,兄弟有过此经验没有?

我没有。有的给说一下啊

网友R:
引用 网友T:
我没有。有的给说一下啊

没有折腾啥

网友U:
引用 网友R:
没有折腾啥

。。。什么意思啊

网友V:
引用 网友U:
。。。什么意思啊

问猴哥啊

网友R:
引用 网友U:
。。。什么意思啊

就是没有出去玩的意思

网友W:
怎么画的讲解一下啊?

网友R:
引用 网友W:
怎么画的讲解一下啊?

没有讲解啊

网友X(2013-02-21):
这个用的什么元件封装软件画的啊??

网友R:
引用 网友X:
这个用的什么元件封装软件画的啊??

这个有关系么??

网友U:
引用 网友R:
这个有关系么??

为什么没有关系呢?侯哥

网友R:
引用 网友Y:

总是欺负人啊

网友Y:
引用 网友R:
总是欺负人啊

木有

网友R:
引用 网友Y:
木有

欺负啦

网友Z:
引用 网友R:
欺负啦

肿么回事呢?

网友R:
引用 网友Z:
肿么回事呢?

我也不知道

网友AA:
呵呵,太搞笑了,估计很多人这辈子都没机会做带有“蚊香”的项目,杯具啊:L

网友AB:
还可以是马达线圈~~~

网友AC:
可以做的东西很多,那天看到一个无线充电的东西也是这样。

网友AD:
触摸按键

网友AE:
应该是感应充电的线圈吧?

网友AF(2013-11-19):
手机板子上有这种东西,应该是在听筒附近,放置戴助听器的人打电话时产生干扰

网友AG:
你们好坏,都知道这是什么电路就是不说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