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放大

楼主(2013-01-21):
差分放大电路,单端输入单端输出,双端输入双端输出。是如何实现抑制温漂的?差分放大不是通过两个相同的三极管做差抑制温漂的吗。

网友A:
单端输出时并非通过两个相同的三极管做差抑制温漂的,而是通过电压负反馈保证工作点稳定,

楼主:
那只用一个三极管就可以啊,两个不是浪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端输出时并非通过两个相同的三极管做差抑制温漂的,而是通过电压负反馈保证工作点稳定, ...

那只用一个三极管就可以啊,两个不是浪费吗

网友B:
应该不是浪费吧,两个相同三极管做差,当温度变化的时候,两个三极管同时变化,由于两个管子参数一样,所以刚好抵消,从而抑制温漂!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只用一个三极管就可以啊,两个不是浪费吗

是为了抑制共模信号,如果配合镜像电流源,还有非常好的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为了抑制共模信号,如果配合镜像电流源,还有非常好的优点

我是新手,不要介意哈,我知道抑制共模是通过做差啊,但是问题是单端输出,没有两者差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只用一个三极管就可以啊,两个不是浪费吗

一个也能抑制,二个就是反馈抑制有二倍效果。

网友D:
同问,膜拜楼里各位高手

网友E:
单端输出和双端输出都是一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