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砖buck-变压器隔离电路疑问

楼主(2013-01-21):
有没有人能解释一下,在带变压器隔离的全桥buck电路中,当四个开关管全部关断时,变压器原副边的电流是如何变化的?如下图所示,在DTs~Ts的时隙内,iM如何保持不变,而D6又是如何导通的呢?
目前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能详细讲述,恳请各位大虾赐教。
图片见连接 https://bbs.21ic.com/icview-434108-1-1.html
(之前发错版块了)

网友A:
对桥臂开通,电流就那么流呗,副边就感应出电流;
四个管子关闭,没有电流呗,靠输出电感续流;
另一对桥臂开通,换流,D6就通了呗;
Im,那不是并的有二极管提供通路嘛

网友B:
呵呵 死区时间啊

按照图中电流的流向  励磁电流在死区时间里  会经过d3和d2  续流

如果是反方向的,励磁电流在死区时间里  会经过dd1 d4 续流

理论上  不考虑损耗的话,im保持不变

楼主:
楼上两位讲的都有道理,但没有切合我的问题。
0~DTs期间Q1和Q4导通,此时D5导通,DTs~Ts期间管子全部关闭,D5和D6均导通。那D6是如何由反偏到正向导通的呢,是因为在DTs时刻原边产生的反电势吗?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流过励磁电感的电流可以认为由原边流出,这是一种模型化的描述。
实际中的变压器原边只有一个线圈,不存在电感和线圈并联的情况,那原边的电流续流就需要通过D2 和 D3。
这两种理解似乎有点矛盾,有没有解释能统一一下呢?

网友B:
1)D6的导通是原边电压极性的变化,注意变压器的同名端;
2)励磁电流本来就是原边电流的一部分 只是一般比较小,而且理论上会回归到电源 不产生损耗;
3)两种解释不矛盾,你理解上可能有误:实际的变压器不存在电感和线圈并联的情况,因为电感即线圈,线圈即电感;
4)补充,励磁电流是为了保证磁芯能够正常工作的,是为了控制磁路磁阻,保证磁路能够携带或者说传递需要的能量(电流--磁通);
希望可以帮到你。。。。
有些地方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楼主:
多谢楼上的描述。
这个地方是有点绕,采用这种并联的模型是为了将励磁部分和线圈单独进行计算,简化分析。
如果再考虑实际情况的话就会复杂了,实际情况中,励磁电流肯定有回流的通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D6的导通是原边电压极性的变化,注意变压器的同名端;
2)励磁电流本来就是原边电流的一部分  ...

D5,D6死区时间确实是导通的。。。。: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