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negedge rst_n"有无必要?

楼主(2013-01-21):
VGA程序

module sync_gen_50m(
   rst_n,
   clk,
   hsync,
   vsync,
   valid,
   x_cnt,
   y_cnt
   );
input rst_n ;
input clk ;
output hsync ;
output vsync ;
output valid ;
output [9:0] x_cnt ;
output [9:0] y_cnt ;
reg hsync ;
reg vsync ;
reg valid ;
reg [9:0] x_cnt ;
reg [9:0] y_cnt ;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
  if ( !rst_n )
    x_cnt <= 10'd0;
  else if ( x_cnt == 10'd1000 )
    x_cnt <= 10'd0;
  else
  x_cnt <= x_cnt + 1'b1;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
  if ( !rst_n )
    y_cnt <= 10'd0;
  else if ( y_cnt == 10'd665 )
    y_cnt <= 10'd0;
  else if ( x_cnt == 10'd1000 )
    y_cnt <= y_cnt + 1'b1;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
   if ( !rst_n )
   begin
     hsync <= 1'b0;
     vsync <= 1'b0;
  end
   else
   begin
    hsync <= x_cnt <= 10'd50;
    vsync <= y_cnt <= 10'd6;
   end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
   if ( !rst_n )
     valid <= 1'b0;
   else
     valid<= ( ( x_cnt > 10'd180 ) && ( x_cnt < 10'd980) &&
       ( y_cnt > 10'd35) && ( y_cnt < 10'd635) );
endmodule

在这个程序中,,如果test文件中 initial设定 rst_n=1;
是不是negedge rst_n就可以删掉了??
if(!rst_n)...是不是保留else语句就可以了?为什么在y_cnt=7,x_cnt=0的时候,vsync仍然为1?不应该在1000以后就反转吗???是由于test文件中#10000clk=~clk的缘故??
求解
初学fpga,,,如果表达不对,,请指导
另外,仿真效果如图,

网友A:
搞清复位的意义。

网友B:
那请问复位信号到底是沿触发还是电平触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你仿真设置为1,就代表全部!复位是外部给的,外界需要复位,这个当然是有必要的! ...

哦,谢谢,受教受教。。。。

网友D:
大家讨论的很热烈啊

网友E:
复位什么意思你要搞清楚

网友F:
分情况吧

网友G:
:(貌似没有

网友H:
跟楼上学了很多啊

网友I:
加上rst 显得很规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