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积分电路

楼主(2013-01-21):
这个积分电路理论的输出电压是怎么算的?

网友A:
戴维南等效,输入电压V=24/(R1+R2)*R1,等效电阻R=R4//R1+R3,输出结点6的电压=-1/(R*C)*(V对时间的积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戴维南等效,输入电压V=24/(R1+R2)*R1,等效电阻R=R4//R1+R3,输出结点6的电压=-1/(R*C)*(V对时间的积分) ...

那为什么仿真出的LED的电压是跟随LED参数变的?

楼主:
还有就是单电源供电它能工作不?

网友B:
这应用牛X!没明白这样应用有什么意义?——固定输入电压(直流)的积分器输出最终都会是限幅(饱和)。也就是说在这里运放只输出负限幅值(电压),那用运放及其相关电路还有什么意义?与直接用一电阻串联LED接入电源的差别就是:1、浪费元件。2、浪费电能。至于LED的电压为什么跟随LED参数变化,去看一下其特性曲线就明白了。不同种类的LED特性曲线本来就有区别!

网友B:
楼主设计电路前需要搞清楚自己用每种电路单元要想达到什么功能?!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应用牛X!没明白这样应用有什么意义?——固定输入电压(直流)的积分器输出最终都会是限幅(饱和)。也就 ...

我想模拟的是这个电路,线性光耦检测电压的电路,那个只是前面的积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模拟的是这个电路,线性光耦检测电压的电路,那个只是前面的积分

这个电路和你那个就完全是两码事了。一个有反馈,积分器是作为积分调整用的,用积分就可以达到无静差(原理上)。而你的那个没有反馈,对一个直流量积分就一点意义也没有了(某些应用对其过程有要求的例外,显然你并没有这目的)。

网友B:
所以说抄电路前要首先正确理解原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仿真出的LED的电压是跟随LED参数变的?

因为LED不是线性的啊

网友C:
要弄清楚。hcnr201 这个光耦里面有一个发光led和一对光敏二极管。这对光敏二极管的光电流的变化是一致的,都是与发光led的电流成正比。而且线性度比较好。这样就可以利用这个结构来组成反馈电路,用来输出一个可控的电压,而且实现了前后级的隔离。LZ搭的那个电路来模拟,理解上有偏差。而且这不是积分电路。

网友D:
利用虚短 虚断的方法计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要弄清楚。hcnr201 这个光耦里面有一个发光led和一对光敏二极管。这对光敏二极管的光电流的变化是一致的, ...

顶。
补充一下,第三级OPAMP是带直流负反馈的对PD光电流的积分。PD响应时间快,光电流较小,uA级,最好用积分电路读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顶。
补充一下,第三级OPAMP是带直流负反馈的对PD光电流的积分。PD响应时间快,光电流较小,uA级,最好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弄清楚。hcnr201 这个光耦里面有一个发光led和一对光敏二极管。这对光敏二极管的光电流的变化是一致的, ...

前面那个运放不是积分电路吗?

网友F:
请问一下,QQ截图中前级的R3有什么作用,那里不是电压跟随吗?

网友B:
是跟随器。从功能上来说不用R3,直接短路也一样。但从减少运放的输入失调考虑,尽可能使得同相与反相输入端的等效电阻相等比较好(也就是选择R3=R1//R2)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顶。
补充一下,第三级OPAMP是带直流负反馈的对PD光电流的积分。PD响应时间快,光电流较小,uA级,最好用 ...

您所指的积分是指第三个运放做的是积分电路吗?能详细的说说吗?

网友G:
我看的是这个解释,没有涉及到积分电路,第三个运放也不是积分电路吧!求大神解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那个第二级运放用双电源还是单电源供电?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想模拟的是这个电路,线性光耦检测电压的电路,那个只是前面的积分

你是爆爆蓝不?

网友I:
运放这一块吃的不是很透   还需要努力   哈哈  看了楼上几位的见解  受教了  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我看的是这个解释,没有涉及到积分电路,第三个运放也不是积分电路吧!求大神解释一下! ...

喔,从论文看确实不是积分电路,是我望文生义了。那个电容应该是通变化的光电流,最后稳定后的光电流Ipd2=Uout/(R7+R8),还是传统放大。
但从我的理解,PD光电流很小uA级,则R7,R8为高精度的大电阻Mohm级,而大电阻不容易做精准,温度变化导致的误差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喔,从论文看确实不是积分电路,是我望文生义了。那个电容应该是通变化的光电流,最后稳定后的光电流Ipd2 ...

应该不会取到M级的电阻,论文下面有一个实际的应用,在几十K的情况下还是应该很准确的。

楼主:
我测出来了,输出端负载大概有2V。但是我第二级用的358供电是-12V供电。
这怎么解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测出来了,输出端负载大概有2V。但是我第二级用的358供电是-12V供电。
这怎么解释? ...

把你的电路图和电阻,电容参数拿出来看看

网友J:
我一般不会算这种东西,基础差只能胡乱的搞。通常我就把积分电容给忽略。再当普通放大电路来看。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想模拟的是这个电路,线性光耦检测电压的电路,那个只是前面的积分

我可以告诉你,HCNR200隔离直接用元器件手册上的电路图来做,很方便。原理找元件手册里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