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的外部中断13如何设置

楼主(2013-01-21):
接触2812也有一段时间了,目前公司中的一个项目要使用外部中断13,但是我查了TI的手册,按照自己的理解设置了相关寄存器,但是始终进步了中断,想请大家帮帮忙,你们是怎么设置相应寄存器的?还有进入中断13服务程序后,用不用清相应的中断标志位,或者如何响应该中断??本人刚注册的号,没有悬赏分数 不好意思啊!还请大家帮个忙,互相学习

楼主:
是不是问题太简单了?大家都不屑一顾啊
有知道的麻烦您告诉我一声啊 小弟先谢谢而来

楼主:
还是么人恢复啊
明天如果我调成功了 把方法贴出来

网友A:
好久没用dsp了 你可以去参考一下DSP的力天的教学视频 记得上面有 中断必须要清楚标志位的 要不就不会执行下次的

网友B:
中断必须请的

楼主:
不好意思 这几天加班、单位聚餐,一直没时间回复。xint13如何设置已经解决了,但是由于自己电脑没有源代码,就不贴了。只是把思路说出来。
1、首先在中断初始化的时候,给xint13分配自己的中断服务子程序,将XNMICR寄存器赋值为0x2,并时能IER的第13位,也就是中断13;
2、由于xint13不属于PIE级,所以PIE就不须配置(你想设置也没有相应的寄存器,呵呵);
3、在中断服务子程序中,无需像PIE级中断那样,响应同组中断。同时,在xint13中断处理完后,dsp会自动清除IFR相应的中断标志位,不须人为的清标志位。
按照这个配置,就可以了。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C(2014-09-19):
谢谢楼主的自问自答,我在用28015,同时使用了XINT1、XINT2和XINT13,XINT1、XINT2没问题,但XINT13似乎进不去。按照楼主的思路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