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扩展电流电路有疑问

楼主(2013-01-21):
这是我在看华成英教授模电视频时所截图,意思就是比如用一个7805器件本来只能输出1A的电流通过这个电路可以输出10A甚至50A,但是我觉得这个电路不现实吧,那那个标准输入电源又从哪里来,它又能提供多大电流,这都是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通过这个电路可以输出10A甚至50A---------这个电流就是来自U1电源,僅僅是扩流并非无中生有的放大現象。 ...

那这个UI又是那个电源芯片提供的,这总该说明白吧?

网友B:
把U1当做是电压不是很稳定的电压源 理论上功率无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U1当做是电压不是很稳定的电压源 理论上功率无限~

你这纯属扯了,怎么能功率无限,产品上怎么会有这么牛X的东西。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纯属扯了,怎么能功率无限,产品上怎么会有这么牛X的东西。

呵呵,都是因为你要找50A的电流呀,其实你先找个50A的三极管来瞧瞧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这纯属扯了,怎么能功率无限,产品上怎么会有这么牛X的东西。

你说这句话表明你你非常没有水平

楼主: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我只是觉得从实际出发的话,假如说我现在产品上UI最多只能提供5A的电流的话,用7805再扩,也扩不到50A吧,如果大家对此不认同的话,欢迎拍砖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这句话表明你你非常没有水平

有事儿说事儿,你怎么骂我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事儿说事儿,你怎么骂我

5楼 weiaiheike也没有说错的啊!!
你怎么能骂他呢 ?????

网友:
理论上讲  功率的确可以做到无穷大,把三极管加大就可以
至于电路板消耗多少功率,那是另外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5楼 weiaiheike也没有说错的啊!!
你怎么能骂他呢 ?????

哦,那我道歉,不过这只是我按事实说话而已,哎,想不到你把它当不好听的话了,我去道歉: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U1当做是电压不是很稳定的电压源 理论上功率无限~

我的那句话不是骂你啊,千万别往心里去,我真的很想跟你们探讨而已,因为我这方面没有多少经验

网友B:
没事的 讨论问题而已 我理解~~~
谢谢两位版主对我们这些小菜的厚爱,心里暖暖的啊。

网友E:
扩的是7805的“流”,又不是电源的“流”,您说对吗?

网友F:
16楼说的最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