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断路器的选型

楼主(2013-01-21):
应用环境如下:市电经320W开关电源模块,输出30V直流。要求加一个5A直流断路器,用于过流保护。

大致看了一下,直流断路器比较少。我该更加注重哪些参数,比如,选择多大直流电压的型号?不考虑价格和外型尺寸。请予指点,谢谢!

网友A:
LS,。。。。。。。继电器。。。。。???!!!

汽车保险丝???  32V  多少A的都有,不知他们有没有断路器